液压缸划痕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23):
各位大神,我这有个PARKER液压缸,只有竖直运动,没有径向力作用,每天运动频次5000,现有一横向划痕尺寸长20mm,宽1mm,深0.5mm。
现在有漏油现象,这种划痕在哪种情况下能够造成?是否可以修复此划痕?有了解的帮小弟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原始伤痕?用的过程中加剧了,开始漏油。

网友B:
一般都是外来物划伤,如果已经漏油,需要更换导向套密封件,划痕处用研磨石轻轻打磨凸起地方,使其不损坏密封件

网友:
镀金属层,然后加工至原尺寸;
密封件也需要更换

网友C:
气油缸活塞杆最怕是竖的划伤, 如果有轻微的横向划伤是可以接受的; 但严格要求是不能有划伤的,

楼主说的情况横向划伤虽然在使用的时候对功能影响不大,但会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加速磨损活塞杆处的密封圈,造成漏油漏气的现象;

解决办法,可以把磨损的密封圈更换, 然后更换活塞杆, 或者焊补,衍磨,粗糙度在0.4以下;

网友:
用高分子材料进行修复,然后抛光就可以

网友D:
用495脱水拉起精铁粉修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伤痕?用的过程中加剧了,开始漏油。

新痕迹,最近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外来物划伤,如果已经漏油,需要更换导向套密封件,划痕处用研磨石轻轻打磨凸起地方,使其不损坏密 ...

应该不是外来物划伤,有没有可能是活塞杆受径向力与导向套划伤的?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油缸活塞杆最怕是竖的划伤, 如果有轻微的横向划伤是可以接受的; 但严格要求是不能有划伤的,

楼主说的 ...

现在已经漏油了,但是不确定密封件是否损坏,更换活塞杆不如直接或整个液压缸了,现在只能重新打磨修复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95脱水拉起精铁粉修补吧

没听过这个,啥原理?是类似金属涂层的吗

网友(点评):
这脱水我用过,用火机烧也无损

网友E:
可以把划痕处凸起的部分打磨平整,防止因划痕的凸起把密封损坏,这只是简易的临时修补,没有效果的话,建议还是更换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听过这个,啥原理?是类似金属涂层的吗

我的液压系统工作压力2100psi,高压下也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划痕处凸起的部分打磨平整,防止因划痕的凸起把密封损坏,这只是简易的临时修补,没有效果的话,建议 ...

恩,现已经打磨了,但还是漏

网友F:
液压缸活塞杆的圆周方向是没有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会不会是外负载有轻微方向的变化使其在圆周方向有了转动?可能是液压油中进入了金属颗粒或是阀内部磨损下来的金属颗粒进入液压缸内部,造成划痕。这个液压缸的直径是多大?如果直径200mm以下的话建议更换活塞杆;如果直径比较大的话可以用激光焊接,我用激光焊接修复过直径1650mm的活塞杆,焊的那个金属是个叫什么镍基的,时间很长了,忘记了,其实就是用激光把金属颗粒补焊在表面,然后上磨床把表面磨出来,不再需要镀铬或是其他金属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压缸活塞杆的圆周方向是没有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会不会是外负载有轻微方向的变化使其在圆周方向有了转 ...

谢谢,但我这现在不能拆卸,只能旋转现场维修,现场维修就涉及打磨抛光等一系列问题,所有难度比较大,现在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这现在不能拆卸,只能旋转现场维修,现场维修就涉及打磨抛光等一系列问题,所有难度比较大,现 ...

那就只能研磨一下凑合用了,只要不把密封划坏就能用一段时间。多关注一下油品等级和其他元件情况,看看有没有哪个元件上有东西脱落进到液压缸里了,把原因找出来,防止进一步恶化。

网友:
看看有没有哪个元件上有东西脱落进到液压缸里了,把原因找出来,看看活塞格莱圈有没有破损。

网友(2017-01-27):
检查一下液压油吧,估计是太脏了

网友:
如果整根活塞杆在运行时,都带油,密封圈磨损需要更换

网友(2017-03-27):
活塞杆轴向运动怎么形成圆周划痕嘞?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油缸活塞杆最怕是竖的划伤, 如果有轻微的横向划伤是可以接受的; 但严格要求是不能有划伤的,

楼主说的 ...

补焊是否会损坏镀铬层,造成二次损伤,实际操作中有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 我觉得没有意义,无论是成本上,还是过程上, 除非你的活塞杆特别大,行程特别长,可以考虑; 另外,不知道刮伤的位置,如果缩回刚好在杆密封前面,可以牺牲一点行程,缸尾部加个垫块,缸行程一般都长,

网友:
洗干净,去查一下记得有种德国粘盒剂,既然是直线与圆周,又是密封件。粘牢后磨一磨就可以了。焊接过时了。

网友:
现在都已经不焊了,快速修复

网友:
用高分子材料修复

网友(2017-07-10):
用激光焊修补,然后研磨(手工)  以前模具上是这样修补的。不知道我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