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喷塑、烤漆,哪种工艺比较好

楼主(2016-12-23):
    最近在做一个图片中的东西,材质是铝合金6063-T5,表面需要喷涂绿色RA6038,在地面还需做一些白色标识。昨晚表面处理后首先不能掉漆,要满足盐雾试验72小时。这样的话这个加工件是怎么做表面处理比较好
1.喷塑,这个网上查了查,铝合金喷塑好像是需要做磷化处理的;
2.烤漆,用什么类型的烤漆,我了解有一种氟碳漆的,就是不清楚价格,如果有了解的最好能说下价格;
3.再喷塑或者烤漆之前,还可以做表面氧化处理吗?比如喷砂氧化,硬质氧化之类的。
    希望大家多来交流交流

网友A:
铝合金6063-T5 ;  你可以用阳极氧化你要的颜色, 阳极氧化可以做成很多成颜色, 正常情况一下,可以通过一般的盐雾试验72小时, 前提你在做表面处理之前一定要告知厂商; 当然表面在加喷塑更好了,

网友B:
阳极氧化。。

网友C:
看用途吧,,我们工厂替日本大金中央空调代工的出风口铝型材框架都是喷塑的,见过日本三菱的也是喷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6063-T5 ;  你可以用阳极氧化你要的颜色, 阳极氧化可以做成很多成颜色, 正常情况一下,可以通过一般的 ...

阳极氧化之后还可以直接喷塑吗,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掉漆,外观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以的,效果可参考地铁里面的扶手架,没有你想象那么厚,一般客户不要求,阳极氧化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次客户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途吧,,我们工厂替日本大金中央空调代工的出风口铝型材框架都是喷塑的,见过日本三菱的也是喷塑的

外观不能太差,颜色变化不能太明显

网友D:
阳极氧化满足你的所有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阳极氧化满足你的所有要求,高端大气上档次。

那说明我还对阳极氧化了解的 不太深,多多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二种都不是理想的工艺,喷塑不如喷丸

网友:
可以做带色的阳极氧化,然后丝印标识。阳极氧化耐磨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种都不是理想的工艺,喷塑不如喷丸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工艺来实现

网友(点评):
砂带拉丝

网友:
铝合金的还是阳极氧化吧。

网友:
阳极氧化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阳极氧化还是比较推荐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F:
如果要求过高,价格充许,可以考虑氧化+喷涂,一般可以用去油剂+磷化,直接喷涂就可以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或者瓷质阳极氧化。

网友:
这个零件结构和我们几款零件有点类似,

我们一般做一下处理:
第一种直接阳极氧化
第二种简单阳极氧化后再做喷粉或者喷涂

网友:
看到你的要求,应该产品挤压完成以后,直接阳极氧化就可以,颜色什么样的都可以做的,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客户实在是要求很高,就需要先简单处理一下再喷塑就行,看客户要求。 我们做外贸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先酸洗去油污,再环氧锶黄底漆,环氧云铁中间漆,丙烯酸聚氨酯面漆,军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求过高,价格充许,可以考虑氧化+喷涂,一般可以用去油剂+磷化,直接喷涂就可以

氧化之后在继续喷涂,漆粉的附着力怎么样

网友:
一直讨厌阳极氧化的表面,太难看了

网友:
阳极氧化可以多种颜色啊 !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氧化之后在继续喷涂,漆粉的附着力怎么样

磷化好的话,附着力没有问题,和铁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磷化好的话,附着力没有问题,和铁管差不多

那氧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
我们现在就不氧化了,直接去油,磷化喷涂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G:
楼主你这是那里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是那里应用的

地铁上面用的,有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铁上面用的,有想法?

看到结构有点类似。。。想法我没做这块

网友(2017-02-15):
想法挺好的,建议找我们的专家团队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H:
一般铝件很少做阳极后喷粉或喷漆的。当然也不等于不能做。具体你问下你的喷漆或喷粉厂就可以了,百格测试合格。当然这样成本高
一般用导电氧化(一种铬酸盐化学转换)后喷粉或喷漆会便宜些,大量电子类户外产品使用。
当然更便宜的还是直接喷粉(烤漆)前处理完直接喷,成本最低,可靠性也够,大把的金属对讲机等终端采用。
主要还是你的用途:仅仅盐雾72小时,随便喷粉喷漆或单独阳极都可以轻松超越。喷漆起码可以96小时中性。喷粉以及阳极超过500小时

网友(2017-05-13):
看客户要求以及成本控制。我们做的飞机上面的外观件基本都是先化学转换再喷粉或喷漆。

网友:
上面各位,都没有贴出照片看看效果么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2017-07-13):
各位老板好,本人专业购销二手数控设备,大量收购加工中心,数控车,斜床身数控车,车铣复合,龙门加工中心,数控镗床,慢走丝,各类磨床,有想要更换设备,出售闲置设备的朋友抓紧联系我,为你省心,让你放心,联系电话15137839570王,微信同手机号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价格贵一点,做导电氧化后在喷塑或者喷漆,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铝合金要做的漂亮就   磨砂电泳   表面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

阳极氧化容易引起色差,但也是好方法

网友:
阳极氧化确实很不错。

网友:
纳米喷镀的工艺流程
纳米喷镀材质不限、颜色不限、结构大小不限,空间广泛,适用各类表面处理工艺,具有喷出来的电镀美称,环保无排废。
除油→水洗→去氧化皮(金属工件)→水洗→喷底漆→烘干→喷反射层→吹干→喷面漆→烘干→查验包装。纳米喷镀具有下列技术优势:
    (1)技术流程短,施工简练;
    (2)水洗工序少,水耗低;
    (3)无电“电镀”,电耗低;
    (4)无钝化(电镀层常用铬酸盐钝化)技术,减少废水排放;
    (5)不受工件几何形状束缚,镀后不需抛光;
    (6)与非金属电镀对比,纳米喷镀可以在所有固体材料上进行,颜色可随意分配,而电镀仅适用于有些非金属材料,颜色单一,且镀前有必要进行金属化及一系列预处置,技术繁琐。
    在锌合金、铝合金、铜合金基材上进行纳米喷镀,其优势更为明显。
    由此可诞生出更多新的工作纳米喷涂技术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起的效果:纳米喷涂技术的研发目的便是为了防止运用电镀等技术而致使的一系列疑问(如:废液处置和有害重金属处置及环保疑问)而选用纳米喷涂技术就不存在上述疑问,由于它不富含害重金属,是一种安全的绿色高科技的喷涂技术处置后的废液不含任何有害重金属,安全无公害,无任何污染而电镀富含强烈性的有害重金属,带给工业的环境污染也不再像以往的电镀方法那样消耗劳力而是选用直接喷涂的方法使被涂物表面出现各种颜色的镜面效果纳米喷涂技术是选用喷涂的技术方法用此方法喷涂的制品,具有优秀的耐候性,耐磨性和耐冲击性,适宜国内外大型轿车生产商和大型电器生产商等精细产品的需求,亦可作为其他工作的表面装饰。
    待喷工件的前处置:一般塑料工件表面均富含脱模剂,有必要通过低温超声波除油剂进行根除,分为四个工序:加除油剂超声波,清洁,超声波,清水清洁纯水循环清洁取出风干备用(留意:工件的寄存有必要不受二次污染);净电除尘与上线部份:经前处置工件经静电除尘后用皮带线输入工作室,由工人插在喷镀主动运送线上,插在喷镀运送线上的工件经再次净电除尘后送到底漆喷房,结束底漆喷涂后运送到烘干炉烘干,(如果选用紫外线光固化底漆则应配备灯作烘干用,烘干时间),烘干后的工件再运送到纳米喷房,进入纳米喷房首先是喷超纯水清洁,接着喷活性剂,跟着喷超纯水清洁,接着便是纳米喷镀剂,再喷超纯水清洁,接着喷稳定剂,再喷超纯水清洁后用洁净的压缩空气风干。
    然后运送到烘房烘,烘干后的工件运送到面漆喷房喷涂保护面漆,结束面漆喷涂后运送到烘干炉烘干。(如果选用紫外线光固化面漆则应配备灯作烘干用,烘干时间)。至此,全部纳米喷镀进程为之结束制作纳米喷镀线尚应留意如下几个方面:供应到各支喷枪的压缩空气有必要经冷冻干燥及四级过滤方可到达喷镀的需求;喷房应做好抽风及送风设备,达万级无尘烘房运送通道有必要做好密封,全部进程有必要无尘无污染;喷涂所运用的所有水有必要是电导率的超纯水(一般纯水电导率),不可以自来水或蒸馏水和矿泉水。进行纳米喷镀进程有必要防止各种反应剂的交叉污染,否则达不到喷镀的效果。
喷电镀层的时分有必要留意剂出料量是不是均匀,气压阀压力一起,出气均匀,双头喷枪喷出电镀液交汇处呈气雾状;喷涂反应速度太慢,喷涂时间太长,剂压力不均匀,雾化不完整,喷涂距离小于或大于都将构成喷涂表面发黄制作好的活性剂需放置后运用,内用完呈白色或微黄色可以继续运用,出现沉淀物是应中止运用替换新鲜活性剂是先清洁容器每天完全清洁底漆面漆喷枪,防止影响喷涂的效果喷涂车间最好温度为,低于时喷涂反应速度会慢或许出现白舞化喷活化剂要喷均匀。
    将材料完全掩盖到喷完活化剂后一定要用超纯水冲刷洁净,否则会构成喷涂表面有黑点或发黑。纳米喷镀发作的废水处置是较为简略的,由于全部喷镀进程含酸碱成份极低,喷房的水帘设备的用水均是循环往复运用,一般是一段时间将它过滤一次再运用当循环水确实太脏无法运用时,可检验其酸碱度,进行一般的处置达排放标准即可排放,装饰性和高抗蚀性技术技术将不断展开。
    我国跟着轿车、电子、家用电器、航空、航天工业、建筑工业及相应的装饰工业的展开和大家对美化日子需求的前进,对电镀产品的装饰性和抗蚀性的需求将有明显的增加某些传统装饰性电镀可以被喷涂、物理气相堆积等代替,功能性电镀产品需求则有上升的趋势。某些污染严肃的电镀技术,可以被清洁的电镀工业所代替,如无氰电镀、三价铬镀铬、代镐、代铬镀层将有上升的趋势。某些性能好、无污染的表面工程的高新技术将会进人我国商场,如达克罗涂层,克罗赛技术等。咨询QQ:1697231195

网友(2017-08-13):
引用 网友H:
一般铝件很少做阳极后喷粉或喷漆的。当然也不等于不能做。具体你问下你的喷漆或喷粉厂就可以了,百格测试合 ...

LZ这个是挤压型材,表面可能还好搞一点;我有一个工件想四边是型材,四个角是压铸,不知道整体如何表面处理?有人说压铸不能阳极氧化,要看材质,很是头疼。特此请教,有何好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点评):
压铸也不是不能做阳极。只不过材料特性含硅以及结构疏松,阳极外观差。阳极性能硬度耐盐雾还是可以的。

网友:
@小李飞刀乐呵呵 我希望是阳极氧化,但是转角部分无法用纯铝。不太愿意用塑料,所以考虑选用特殊的压铸铝合金牌号了,这就牵扯到成本和成品率了。或者放弃阳极氧化,考虑喷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6063-T5 ;  你可以用阳极氧化你要的颜色, 阳极氧化可以做成很多成颜色, 正常情况一下,可以通过一般的 ...

阳极氧化的话,批次间的色差会不会很大啊
硬质阳极氧化也可以做成各种颜色吗
像iPhone的后壳是硬质的还是普通的啊

网友(2017-10-24):
喷涂之前喷细砂有助于增加附着力,要是喷塑的话,估计不可以先阳极,因为喷塑一般是静电喷涂,需要基材导电才能很好的吸附

网友(2017-12-01):
先氧化再喷涂

网友(2018-01-04):
阳极氧化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