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粘附铜粉的材料

楼主(2016-12-23):
有什么材料不粘附镭雕后飞溅的高温PHOSPHOR BRONZE GRADE C5191 - 1/2H?

网友A:
陶瓷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材料。

但是陶瓷不好加工啊,而且加工精度很差

网友(点评):
可以表面喷涂一层陶瓷材料~热喷涂找我。、。。

网友:
啥子叫镭?

(化学元素) 编辑 锁定

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的元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7周期,第IIA族,原子序数88,元素符号Ra。纯的金属镭是几乎无色的,但是暴露在空气中会与氮气反应产生黑色的氮化镭(Ra3N2)。镭的所有同位素都具有强烈的放射性,其中最稳定的同位素为镭-226,半衰期约为1600年,会衰变成氡-222。当镭衰变时,会产生电离辐射,使得荧光物质发光。是居里夫人发现的新元素,镭的发现对科学贡献伟大。

中文名镭 英文名radium 别    称类钡 化学式Ra 分子量226.0254 熔    点960℃ 沸    点1737℃ 水溶性与水反应 密    度6.0×10³kg/m³ 外    观银白色质软金属 应    用治疗癌症 安全性描述强放射性 危险性描述极强放射性 发现人居里夫妇 原子序数88 半衰期约1600年 氧化态+2 所在周期第七周期 所在族数IIA族(碱土金属)
目录
  • 1 镭的详细介绍
  • 2 元素形态
  • 3 居里夫人
  • 4 元素结构
  • 5 发现者
  • 6 发现简史
  • 7 元素来源
  • 8 辅助资料

  • 9 元素用途
  • 10 镭的衰变
  • ▪ 镭的衰变速度
  • ▪ 镭的α衰变方程

镭镭的详细介绍编辑
元素符号Ra,原子序数88,原子量226.03。外围电子排布7s,密度6.0g/cm,熔点700℃,沸点<1140℃,位于第七周期第ⅡA族。银白色有光泽的软金属。第一电离能509.37kJ/mol,电负性0.9。化学性质活泼,在空气中不稳定,易跟空气中氮气氧气化合。跟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镭(Ra(OH)2)并放出氢气。溶于稀酸。化学性质跟钡十分相似。镭的氯化物溴化物氢氧化物易溶于水,硫酸盐碳酸盐微溶于水。已知镭有多种同位素,镭-226半衰期最长,为1622年。镭有很强的放射性,衰变时放出α和γ两种射线,并放出大量热(每克镭每小时放热586.18焦耳),裂变生成氢和氮。在镭射线照射下,水、氨、氯化氢能分解,氧气能转变成红氧。硫化锌硫化钙等碱土金属硫化物,在镭射线的照射激发下能发出浅绿色柔和的磷光。镭射线能破坏动物体,杀死细胞、细菌。利用镭的放射性可治疗癌症,在硫化锌,硫化钙中混入10ppm的镭盐,可制成发光涂料发光塑料。镭盐跟铍粉的混合制剂,可作中子放射源,用于探测石油资源和岩石的组成。镭在自然界中以化合态存在,主要存在于多种矿物、土壤、矿泉水和海底淤泥中。镭在自然界中分布特别稀少,仅占地壳原子总数的一百亿亿分之八。1898年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从沥青铀矿中发现镭,居里夫人于1910年从沥青铀矿中制得纯净金属镭。镭的希腊原文是射线。用汞阴极和钯-铱阳极电解氯化镭溶液可得到镭汞剂,然后在氢气中进行热分解制得。[1]

镭元素形态编辑
CAS号:7440-14-4[1]
氧化态
主要为Ra+2
原子体积立方厘米/摩尔)
45.20
元素在海水中的含量ppm)
外围电子层排布:7s2
电离能(kJ /mol)
M - M+ 509.3
M+ - M2+ 979
M2+ - M3+ 3300
M3+ - M4+ 4400
M4+ - M5+ 5700
M5+ - M6+ 7300
M6+ - M7+ 8600
M7+ - M8+ 9900
M8+ - M9+ 13500
M9+ - M10+ 15100
晶胞参数
a = 514.8 pm
b = 514.8 pm
c = 514.8 pm
α = 90°
β = 90°
γ = 90°

镭居里夫人编辑
玛丽·居里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镭,化学
符号Ra,原子序数88,原子量226.0254,属周期系ⅡA族,为碱土金属的成员和天然放射性元素。1898年12月,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从沥青铀矿提取铀后的矿渣中分离出氯化镭,1907年测出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1910年又用电解氯化镭的方法制得了金属镭(白色金属)它的英文名称来源于拉丁文radius,含义是“射线”。镭在地壳中的含量为1×10-9%,至今已发现质量数为206~230的同位素中,除镭223、镭224、镭226、镭228是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外,其余都是用人工方法合成的。镭存在于所有的铀矿中,每2.8吨铀矿中含1克镭。

镭元素结构编辑
晶体结构:
晶胞为体心立方晶胞,每个晶胞含有2个金属原子
一种化学元素 。化学符号 Ra原子序数88 , 原子量226.0254,属周期系ⅡA族 ,为碱土金属的成员和天然放射性元素。1898年M.居里和P.居里从沥青铀矿提取铀后的矿渣中分离出溴化镭,1910年又用电解氯化镭的方法制得了金属镭,它的英文名称来源于拉丁文radius,含义是“射线 ”。镭的晶体结构
镭是荧蓝色/银白色金属,是最活泼的碱土金属。镭在空气中可迅速与氮气氧气生成氮化镭(Ra2N3)和氧化镭(RaO),与水反应剧烈,生成氢氧化镭和氢气。镭的最外电子层有两个电子,氧化态为+2,只形成+2价化合物。镭盐和相应的钡盐属同晶形化合物,化学性质很相似。氯化镭溴化镭硝酸镭都易溶于水,硫酸镭、碳酸镭、铬酸镭难溶于水。镭有剧毒,它能取代人体内的钙并在骨骼中浓集,急性中毒时,会造成骨髓的损伤和造血组织的严重破坏,慢性中毒可引起骨瘤和白血病。镭是生产铀时的副产物,用硫酸从铀矿石中浸出铀时,镭即成硫酸盐存在于矿渣中,然后转变为氯化镭,用钡盐为载体,进行分级结晶,可得纯的镭盐。金属镭则由电解化镭制得。镭及其衰变产物发射γ射线,能破坏人体内的恶性组织,因此镭可治癌症,但也会破坏人体内的良性组织。

镭发现者编辑
玛丽·居里(Marie Curie)和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 发现年代:1902年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或译彼埃尔·居里、比埃尔·居里
1859年5月15日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他的儿童和少年时期,性格上好个人沉思,不易改变思路,沉默寡言,反应缓慢,不适应普通学校的灌注式知识训练,不能跟班学习,人们都说他心灵迟钝,所以从小没有进过小学和中学。父亲常带他到乡间采集动、植、矿物标本,培养了他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学到了如何观察事物和如何解释它们的初步方法。居里14岁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位数理教师,他的数理进步极快,16岁便考得理学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后两年,又取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880年,他21岁时,和他哥哥雅克·居里一起研究晶体的特性,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1891年,他研究物质的磁性与温度的关系,建立了居里定律:顺磁质的磁化系数与绝对温度成反比。他在进行科学研究中,还自己创造和改进了许多新仪器,例如压电水晶秤、居里天平、居里静电计等。1895年7月25日皮埃尔·居里与玛丽·居里结婚。
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基·居里(Marie Skłodowska-Curie)1867年11月7日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华沙,父亲是中学教员。16岁她以金质奖章毕业于华沙中学,因家庭无力供她继续读书,而不得不去担任家庭教师达六年之久。后来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姐姐的帮助,于1891年去巴黎求学。在巴黎大学,她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地学习,经过四年,获得了物理和数学两个硕士学位。
居里夫妇结婚后次年,即1896年,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的放射性现象,引起这对青年夫妇的极大兴趣,居里夫人决心研究这一不寻常现象的实质。她先检验了当时已知的所有化学元素,发现了钍和钍的化合物也具有放射性。她进一步检验了各种复杂的矿物的放射性,意外地发现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纯粹的氧化铀强四倍多。她断定,铀矿石除了铀之外,显然还含有一种放射性更强的元素。
居里以他作为物理学家的经验,立即意识到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性,放下自己正在从事的晶体研究,和居里夫人一起投入到寻找新元素的工作中。不久之后,他们就确定,在铀矿石里不是含有一种,而是含有两种未被发现的元素。1898年7月,他们先把其中一种元素命名为钋,以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没过多久, 1898年12月,他们又把另一种元素命名为镭。为了得到纯净的钋和镭,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劳动。在一个破棚子里,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三年零九个月。自己用铁棍搅拌锅里沸腾的沥青铀矿渣,眼睛和喉咙忍受着锅里冒出的烟气的刺激,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提炼,才从几吨沥青铀矿渣中得到十分之一克的镭。由于发现放射性物质,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镭发现简史编辑
在柏克勒尔对于铀的放射性质进行了开创先河的观察和研究以后,跟着便发现铀的射线也像X射线,能使空气和其他气体产生导电性,而钍的化合物也经人发现有着类似的性质。1896年起,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一起进行了系统的发现,在各种元素与其化合物以及天然物中寻找这种效应。
柏克勒尔现象,引起了居里夫妇的浓厚兴趣,射线放出来的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放射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居里夫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铀盐的研究中去了,她广为搜罗并研究了各种铀盐矿石,她被铀盐矿石神奇的射线所吸引,她把特别的爱奉献给了这种特别的矿石。
接受过严格而又系统的高等化学教育的居里夫人,在研究铀盐矿石时想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铀是唯一能发射射线的化学元素。她猜想,一定还会有别的元素也具有同样的力量,只不过人们还不知道罢了。
她依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排列的元素,逐一进行测定,结果很快发现另外一种钍元素的化合物,也自动发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较接近。
居里夫人认识到,这种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一个新名称,居里夫人就把它命名为“放射性”,铀、钍等有这种特殊“放射”功能的物质,叫做“放射性元素”。
后来,在她的丈夫皮埃尔先生的帮助下,她又测定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矿物,她想知道还有哪些矿物具有放射性。
在测量中,她获得了又一个戏剧性的发现,在一种来自波希米亚的沥青铀矿中,她发现,其放射性强度比原先设想的要大不知多少倍。
那么,这种不正常的而且过度的放射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用这些沥青铀矿中的铀和钍的含量,决不能解释她观察到的放射性的强度。
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沥青矿物中含有一种比铀和钍的放射性作用强得多的新元素,而且不是当时人类所已经知道的元素,它一定是一种未知的元素。
居里夫人的发现吸引了皮埃尔先生的注意,居里夫妇携起手来,并驾齐驱,向科学的未知领域发起强有力的进攻。
在条件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经过居里夫妇锲而不舍的长期努力,1898年7月,他们宣布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它比纯铀放射性要高出400倍。
为了纪念她饱经磨难的祖国,新元素被命名为(即波兰的意思)。
1898年12月,居里夫妇又根据大量的实验事实宣布,他们又发现了第二种放射性元素,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比钋还强,他们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镭”。
但是,由于没有钋和镭的样品,也没有钋和镭的原子量,当时的科学界,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的这个惊世骇俗的新发现。
居里夫妇决心,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提炼出钋和镭的样品,这一方面是为了证实它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已为了使自己更有把握。
居里夫妇是一对经济相当拮据的知识分子,他们无力支付购买沥青铀矿所需的高昂的费用。但他们没有被眼前的这只“拦路虎”所吓倒,他们几乎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经过无数次的周折,奥地利政府这才正式决定,先捐赠一吨重的残矿渣给居里夫妇,并且许诺,如果他们将来还需要大量的矿渣,可以在最优惠的条件下供应给他们。
居里夫人立即投入了繁重的提取工作中去,她每次把 20多公斤的废矿渣放入冶炼锅里加热熔化,连续几个小时不间断地用一根粗大的铁棍搅动沸腾的渣液,而后从中提取仅含百万分之一的微量物质。
从1898年到1902年,经过无数次的提取,处理了近一吨矿石残渣,终于得到了0.1克的镭盐,并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是226。
镭的发现在科学界爆发了一次真正的革命,1903年,居里夫妇因此而双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人这一巨大成功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它凝聚了居里夫妇多少汗水、多少泪水,完全是居里夫妇共同心血的结晶。
元素描述
密度6.0克/立方厘米(20℃)。熔点700℃,沸点约1140℃。银白色有光泽的软金属。在空气中不稳定,易与空气中氮和氧化合。与水作用放出氢气,生成氢氧化镭Ra(OH)2。溶于稀酸。化学性质与钡十分相似;所有镭盐与相应的钡盐是同晶型的。镭能生成仅微溶于水的硫酸盐、碳酸盐、铬酸盐、碘酸盐;镭的氯化物、溴化物、氢氧化物溶于水。已知镭有13种同位素,226Ra半衰期最长,为1622年。
以下为镭的各种反应
与氮气反应
3Ra+N2=Ra3N2
与氧气反应
2Ra+O2=2RaO
与硫反应
Ra+S=RaS
与卤素反应
Ra+F2=RaF2
Ra+Cl2=RaCl2
Ra+Br2=RaBr2
Ra+I2=Ral2
与水反应
Ra+2H2O=Ra(OH)2+H2

镭元素来源编辑
存在于多种矿石和矿泉中,但含量极稀少,较多的来源于沥青铀矿中。在处理沥青铀矿提取铀时,镭经常与钡一起在不溶于酸的残渣中以硫酸盐形式回收,当时居里夫妇用了3年9个月提炼出0.1克镭。

镭辅助资料编辑
居里夫妇在发现钋后不久,又有另一个惊人的结果。他们从铀矿中分离出富集钋的铋的化合物后,又分离出具有强烈放射性的钡的化合物。他们相信这种矿物中还含有和钡同时分离出来的第二种未知的放射性元素。他们的合作者贝蒙成功地研究了这个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在1898年12月,巴黎科学院发表了他们和贝蒙合作的报告:“……上述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叫它镭。……”
镭的拉丁名称radium是从拉丁文“射线”(radius)一词而来,它的元素符号定为Ra。
镭在沥青铀矿中含量很小,不过一千万分之一或一千万分之三,要分离出它,就要大量的沥青铀矿。1898年至1902年间,玛丽·居里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艰苦顽强地分析了巨大量(约一吨)的矿渣,终于在1902年提炼出0.1克金属镭,并初步测定了它的原子量。

镭元素用途编辑
镭能放射出α和γ两种射线,并生成放射性气体。镭放出的射线能破坏、杀死细胞和细菌。因此,常用来治疗癌症等。此外,镭盐与铍粉的混合制剂,可作中子放射源,用来探测石油资源、岩石组成等。镭是原子弹的材料之一。老式的荧光涂料也含有少量的镭。中子轰击镭-225可以获取

镭镭的衰变编辑
放射性元素在一段时间(各种元素不同的衰变速度)衰变后,会产生不同的物质。镭是其中的一种。

镭镭的衰变速度
镭的衰变速度与它的现存量R成正比-->dR=Rλdt-->dR/R=λdt--->LnR=Ce^(λt)
  t=0,R=R0--->R=R0e^(λt)
  镭经过1600年后,只余原始量R0的1/2--->1/2=e^(1600λ)-->λ=(-Ln2)/1600-->R=R0e^[(-Ln2)*t/1600]

镭镭的α衰变方程
右图为镭的阿尔法方程。

网友(点评):
不好好学习也就罢了,看问题都不仔细,说的是镭雕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