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装夹方法,助你解决车削偏心零件!

楼主(2016-12-23):
在机械传动中,回转运动变为往复直线运动或直线运动变为回转运动,一般都是用偏心轴或曲轴来完成。偏心轴即工件的外圆和外圆之间的轴线平行而不相重台。偏心套即工件的外圆和内}L的轴线平行而不相重合,这两条轴线之间的距离称为“偏心距”。
车削偏心工件的方法,应按工件的不同数量、形状和精度要求相应地采用不同的装夹方法,但应保证所要加工的偏心部分轴线与车床主轴旋转轴线重合。车削偏心零件常用装夹方法有如下几种。

(1)用四爪单动卡盘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T偏心距较小、精度要求不高、长度较短、数量较少的偏心工件。

(2)用三爪自定心卡盘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数量较大、长度较短、偏心距较小、精度要求不高的偏心工件。装夹工件时,应在三爪自定心卡盘中的一个爪上加上垫片。

(3)用双卡盘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长度较短、偏心距较小、数量较大的偏心工件。在加工前,应先调整偏心距。管螺纹车床首先用一根加工好的芯轴装夹在三爪自定心卡盘上,井校正;管螺纹车床然后调整四爪单动卡盘,将芯轴中心偏移一个工件的偏心距;管螺纹车床卸下芯轴就可以装夹工件进行加工。

   管螺纹车床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一批工件中只需校正一次偏心距,缺点是两个卡盘重叠一起,刚性较差。

(4)用花盘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工件长度较短、偏心距较大、精度要求不高的偏心孔工件。
  在加工偏心孔前,先将工件外圆、两端面加工至要求后,在端面上画好偏心孔的位置,然后用压板均布地把工件装夹在花盘上,用捌针盘进行校正后压紧,即可车削。

(5)用偏心卡盘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短轴、盘、套类的较精密的偏L-I件。管螺纹车床其优点是装夹方便,能保证加工质量,并能获得较高的精度,通用性强。

(6)用两顶尖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较长的偏心工件。在加工前,应在工件两端先画出中心点的主中心孔和偏心点的中心孔,管螺纹车床并加工出中心孔,然后用前后顶尖顶住便可进行车削。
  若偏心轴的偏心距较小,在钻偏心中心孔时可能与主中心扎相互干涉,这时可增加工艺台,即把工件的长度放长两个中心孔的深度。管螺纹车床加工时,可先把毛坯车成光轴,然后车去两端中心孔至工件长度,再划偏心中心孔线,钻偏心中心孔,车偏心轴。

(7)用专用夹具车削偏心工件

  这种方法适用于加工精度要求高,而且批量较大的偏心工件。
  加工前应根据工件上的偏心距加工出相应的偏心轴或偏心套,然后将工件装央在偏心套或偏心轴上进行车削。

网友:
总结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可以,值得一看

网友:
再加一种旋风切削

网友:
某德企有一款自动偏心卡盘,液压控制适合大批量零件加工,效率很高,当然了价格也不菲

网友:
你要是在能配上点图片之类的就更完美了。
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