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径7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23):
小弟又来了,求大神指教加工设备 加工中心 和 车削中心 材料为304.求大神指教7的孔如何保证粗糙度和形位公差圆度,不是批量生产,只加工20个
PS:我是真心觉得做设计之前,必须懂些加工工艺。做出的图纸真恶心呀

网友A:
先铸造,后镗加工,之后研磨。精加工

网友(点评):
这样做要赔到什么程度?一点工艺知识都没有,一点工艺的概念也没有,唉!

网友(点评):
铸造。。。。。。你忘了看批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铸造,后镗加工,之后研磨。精加工

2天来得及么?。。。不是量产,拿什么研磨呀,只有加工中心 和车床

网友:
直接用涂层的硬质合金钻,在不行就用铰刀铰一下。

网友:
先问问设计人员这个孔做什么用吧

网友:
加工中心上,把零件夹正,要打表;装7个的硬质合金铣刀,如果你的设备比较旧,刀也要打表;然后,扎下去;前提是你4个的孔和8个的孔都打好了

网友:
用直径6 的加长铣刀锣吧

网友B:
数控车加工吧,先钻孔,铣刀扩孔留余量,最后上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加工吧,先钻孔,铣刀扩孔留余量,最后上铰刀

达不到,太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达不到,太深

是说铰刀没有那么长的吗?

网友:
20个可以做个夹具了

网友:
先告诉7在哪???

网友:
直接合金钻头打7mm,,,,,完成再打8mm

网友C:
有啥难的,公差都没有,加长的铣刀上数控车直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啥难的,公差都没有,加长的铣刀上数控车直接搞...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达不到,太深

难道楼主是说没这么长的铰刀?再换一家刀具店问吧,

网友:
e0.02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钻代铰!光洁度Ra1.6,主要是钻头要修磨好。

网友:
我来吧,7的标识没看到,估计是第二孔吧,8的孔先别加工,有个设备叫外径研磨机(分内孔和外径)“冲子机”叫法很多,

网友:
研磨孔50长,刚好能加工,光洁度RA0.6左右,同心0.01内,再加工8.0的孔,费用也不高,应该是很经济的工艺了

网友:
锯床  只用车床的 车断面 钻孔再铰刀, 只用加工中心 铣端面 再钻孔再镗/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

很简单,都是基本功的事儿

网友:
让对方提供铰刀

网友D:
现在很多绘图员没有机加工艺基础,画出的图有些没必要的要求给生产加工造成很大困难。应给与其对接修改图纸。

网友(2017-02-02):
试制这种东西直接找设计谈啊, 哪他妈还真看着图纸做啊。散包烟不比对着图纸硬撸强。 可能他这孔就是没屁用的

网友:
这么简单,都做不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加工,D8的先加工,然后D7的,最后D4的,再用铰刀,如果D7和D8的有同轴度要求就用复合铰刀

网友:
个人觉得钻完铰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绘图员没有机加工艺基础,画出的图有些没必要的要求给生产加工造成很大困难。应给与其对接修改图纸 ...

反正画了,能不能干是你的事情

网友(2017-04-22):
个人感觉那个7的孔用D6加长铣刀 再镗孔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