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滚动体间隙标准

楼主(2016-12-23):
       各位大神,有谁了解这种轴承?由于使用时间较长,滚动体与伺服保持架磨损严重,出现如图所示间隙,请问滚动体之间间隙大小有标准码?

楼主:
另外滚动体之间的保持架是什么材料?尼龙?伺服?

网友A:
1,交叉滚子轴承,磨损的确实有点夸张了,确定不是丢了。
2,按说这东西就是个隔开作用,尼龙的而且也不该磨成这样。
3,TIMKEN的话找代理商买配件吧。

网友(点评):
交叉滚子轴承,第一次看见,这转速应该高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交叉滚子轴承,磨损的确实有点夸张了,确定不是丢了。
2,按说这东西就是个隔开作用,尼龙的也不该磨成 ...

没有丢失,这是使用6年的轴承,负载较大;排列间隙有标准码?

网友(点评):
没有,就是中间的尼龙插件能一个个拆下来,安装轻松,

网友(点评):
这样的轴承TIMKEN的我们经常拆,不过大多都是新的,像楼主磨损成这样的没见过,代理商寻一下吧,便宜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丢失,这是使用6年的轴承,负载较大;排列间隙有标准码?

圆柱滚动体磨损较轻,考虑到生产成本,我们想加工内部的尼龙体,把全部尼龙体更换下来,不知是否可行,感谢指点!!我们公司采购价格20000+/盘

网友(点评):
找新的测绘可以。

网友:
自己加工最终不合算。具体咨询专业厂

网友:
自己加工几个滚柱吧!

网友:
      我们单位直径2米的焊接变位器轴承换滚动体隔圈用的是磷青铜,像你们单位的这个轴承只要更换尼龙隔圈就能完全满足使用要求,至于滚动体间隙标准就是保证各相邻滚动体之间等距,误差毫米没关系。依我的做法只做几个加长的隔圈然后等分的摆放能消除总间隙就OK了

网友:
这个间隙肯定是不正常的,一般这种交叉滚子回转支承周隙是不大于0.1-0.2乘以滚子隔离块的个数的。有其他想了解的,您可以加我微信18638866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