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工业上的"雪橇车"到底是个什么鬼?

楼主(2016-12-23):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客户要求使用“雪橇车”,但是没见过雪橇车啥样,网上也找不到。我了解到的应该是一种轨道车,用在厂房搬运货物。有没有社友知道的,谢谢了。

网友A:
不是这货?

网友(点评):
厂房搬运货物

网友(点评):
真正的雪橇车应该是这样的,工业上的"雪橇车"不知道长啥样?

网友B:
楼主,贵公司的客户是天然气还是化工行业

网友C:
“雪橇车”,它是用在设备搬迁时,垫在下面方便移动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货?

大侠,
不是的,这种雪橇车不可能用到厂房搬运活物嘛,我觉得应该是轨道车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橇车”,它是用在设备搬迁时,垫在下面方便移动的鬼

大侠
我也知道呀,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个啥?是AGV还是轨道车。。。毕竟需要载重

网友(点评):
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外径320左右的平推轴承,下面按上四个小轮子,余下的你懂得

网友(点评):
再加一条,实际应用上上下二个轴承圈是二块方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贵公司的客户是天然气还是化工行业

。。。?为什么问这个,其他行业的工厂也需要吧

网友D: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结构,管它叫什么车,就叫工装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也知道呀,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个啥?是AGV还是轨道车。。。毕竟需要载重

就是说下面的轴承圈换成轨道,中间的滚子换成轮子,是上面的轴承圈是上面的载物板,轮子和载物板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橇车”,它是用在设备搬迁时,垫在下面方便移动的鬼

就是说下面的轴承圈换成轨道,中间的滚子换成轮子,是上面的轴承圈是上面的载物板,轮子和载物板连在一起?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下面的轴承圈换成钢板,再在它的下面按上四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结构,管它叫什么车,就叫工装车。

就是有点虚,载重有点高,10T以上。。。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橇车”,它是用在设备搬迁时,垫在下面方便移动的鬼

大侠,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终于有方向了,中间换成平面推力轴承那样的一圈滚子(也可以用平面推力轴承,但要计算好承重),最下面四个很短的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橇车”,它是用在设备搬迁时,垫在下面方便移动的鬼

现在我的疑问有如下几点:
1、滚子有啥用?它会使上板乱转,不能使工件固定。
2、四个滚轮是在轨道内吗?
3、搬运工件放在何处?

大侠,谢谢了

网友(点评):
OK。轨道只是保护地面用的,但往往会事与愿违,建议用大铁一点的板之类代替

网友C:
1、滚子要设置钢碗式凹槽,并且上下二块板中心部位要设置一个连接轴。
2、四个滚轮肯定在轨道内
3、搬运工件放在设备底座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滚子要设置钢碗式凹槽,并且上下二块板中心部位要设置一个连接轴。
2、四个滚轮肯定在轨道内
3、搬运 ...

感觉滚子没啥用途,大侠

网友(点评):
放掉自由度,否则干扰非常大,情况严重会出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滚子没啥用途,大侠

懂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