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电动机画圈的地方是什么

楼主(2016-12-23):
这是22kw电动机的座,请问那个画圈的部分是什么

网友A:
类似垫铁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B:
是不是调节垫子,但一般的调整垫子不是斜的。

网友C:
看不清
推测
1,专用调整垫铁,可能性较大。
2,减震垫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
推测
1,专用调整垫铁,可能性较大。

哦哦  那一般电机的重心在哪里?是在电机本身的座上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垫铁之类的东西吧。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调节垫子,但一般的调整垫子不是斜的。

看过去感觉是个轴承  哈哈

网友(点评):
轴承怎么可能用在这个部位,呵呵

网友:
应该是垫铁之类的吧

网友D:
调整垫铁,通过斜面调整减速机高度,还有橡胶垫,有减震缓冲的作用。

网友:
类减震垫

网友:
减震垫铁

网友:
感觉是减震缓冲

网友:
是橡胶减震垫,,,,,,

网友E:
是垫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垫铁啊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垫铁,通过斜面调整减速机高度,还有橡胶垫,有减震缓冲的作用。

嗯嗯  学习了

网友:
拆一下家用洗衣机后面封板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减震垫铁,许多设备底座上都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震垫铁,许多设备底座上都会有的。

嗯嗯  好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防震橡胶座

网友:
减震定位块吧

网友:
减震垫铁,可以调水平

网友:
减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