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零线与地线共用造成漏电器经常跳闸的原因?

楼主(2016-12-23):
三相四线制零线与地线共用造成漏电器经常跳闸的原因?

网友A:
简单的说应该用三相五线的地方你在用三相四线,有些是要严格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应该用三相五线的地方你在用三相四线,有些是要严格区分的。

能具体讲讲三相四线漏电跳闸的原理么

网友:
零线与地线一体,地线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可能带电。

网友:
我们公司的设备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你不跳都不应该

网友:
零线是用来接220v线电压的电线,地线才是接地用的。

网友B:
3相4线中,零线是由变电房侧提供的,地线可由工厂自设或电房提供,零线和地线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埋设的地线,只是使用方式不一样,正因为如此零线和地线才有混用的说法,实际运用中,要求各自分开,只是在临时才运用。零线是负载线,线小,有负载电流,易超负老化,存在断线带电的危险。地线是保护线,正常无电,线大,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相4线中,零线是由变电房侧提供的,地线可由工厂自设或电房提供,零线和地线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埋设的地 ...

零线是负载线,线小,有负载电流,易超负老化,存在断线带电的危险。地线是保护线,正常无电,线大,专用。
__线的大小,你说反啦巴

网友(2017-05-03):
三线四线制在现实中很难做到零线不带电的,你这种情况建议你零线不要经过漏保,三根火线经过漏保就行了。

网友:
典型的零线,地线混用造成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2018-07-24):
零线上要过电流,有一定压降,地线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