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铣刀硬度知识

楼主(2016-12-23):
我们在采购钨钢涂层立铣刀时,刀具商一般有几种不同硬度规格的刀具供选购,比如HRC55度或是HRC65度刀具,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硬度到底是刀具本身的硬度呢?还是说这个硬度值是这款刀具切削加工素材的最高硬度?谢谢!

网友:
刀具本身的硬度

网友:
是刀具本身的硬度,刀具首先要比零件硬才可以加工零件的

楼主:
谢谢!但是问题来了,钨钢本身的硬度应该是远高过HRC65度的,那为何钨钢刀具却只有HRC65度甚至更低呢?

楼主:
而且,我是用HRC65度钨钢刀加工过材质为D2的热处理硬度为HRC62度的工件的,作为本身65度的刀具能切削62度的材质,这应该是个疑问

网友:
钨钢涂层立铣刀也就是硬质合金涂层立铣刀,其硬度远远高于HRC65(一般硬度大于HRA90),即便是高速工具钢铣刀的硬度也远远高于HRc55。一般卖刀所提供的这些硬度是铣刀可加工工件最大硬度。

楼主:
我也是认可楼上前辈的定义的,可太多人人云亦云,我如楼上前辈这么解释时竟然被大多数人嘲笑,所以才想求证对刀具硬度的真正定义!谢谢!

网友(点评):
被嘲笑者不一定错,嘲笑者不一定对。求知精神可嘉。

网友:
这是刀具本身的硬度。刀具的硬度值,是根据被加工材料的硬度和加工工艺等因素综合选取的,一般被加工材料硬度低的选取的刀具硬度就低,而被加工的材料硬度比较高就使用硬度值比较高的刀具;粗加工时往往采用硬度值适中的刀具,这样的刀具抗弯强度要好;半精加工和精加工时,采用硬度值比较高的刀具,因为刀具硬度值高了比较耐磨,但不适宜抗冲击;涂层刀具,就综合了强度和硬度的优点与一身,既有很好的抗弯强度,通过表面涂层,又有很好的表面硬度,是当前机加工行业的主流刀具。

楼主:
这里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了,不知有哪位朋友有相关测试硬度计没有,如果能用实物去做硬度数据检测那就最能证明哪种定义才是正确的,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大可不必,查一下一般常用硬质合金材料的硬度,答案就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如果手头有刀具样本可以看一下,如2011-2012三菱刀具的总合样本在硬质合金立铣刀部分,在介绍刀具适合加工材料及硬度都列出表格。VF-2MD 2刃立铣刀可加工>55HRC高硬度钢。

网友(点评):
株钻切削刀具样本在介绍铣刀部分,每一页的下面都列出被加工材料适用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株钻的涂层立铣刀只能加工<55HRC的预硬钢或淬火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了,不知有哪位朋友有相关测试硬度计没有,如果能用实物去做硬度数据检测那就最能证明 ...

谢谢!我这就去查询看看。

楼主:
感谢“机床牙齿”前辈,但网上这类资料不太容易找,而且水准参差不齐,我再找找看

楼主:
感谢“机床牙齿”前辈的热心说明,我也益发相信您的见解才是正确的,不过在网上不太容易找到这类资料,而且水准参差不齐,我再去找找看看刀具商有没有相关的权威资料可提供

网友A:
HRC65度刀具,是指可以加工HRC65度内的所有材料。所以应该是指切削加工素材的最高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RC65度刀具,是指可以加工HRC65度内的所有材料。所以应该是指切削加工素材的最高硬度。

谢谢解答!这有助于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取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也是坚持这种定义,但需要用数据去证明它是对的,因为有太多人觉得我们的这种定义是错误的...我正在托朋友测试刀具本身的硬度,应该明天会出结果。

网友(点评):
为您的执著点赞。

网友:
查了下资料,钨钢硬度89-95HRA,85.6HRA约等于68HRC,基本上钨钢硬度相当于69HRC,根据图层不同可以分为铣50HRC及以下的,50-60HRC,60-65HRC的 ,我平时买株洲刀具都用过,大概这个范围

网友:
应该涂层的不同可以切不同的硬度吧我猜测

网友:
应该是指刀具本身的硬度,要根据加工材料的硬度选择合适硬度的刀具。

网友:
就喜欢lz这样较真的!技术上较真是好事!
支持!

网友B:
我们是做刀具的,在北方 那边 不存在 55°  60°一说,在南方这边才会用这个作为区分,常见的 45  50 55 58 60 度 表示被加工材料小于等于这些数值,但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些,这里面很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试刀,或者从材料的话去看它的材料是哪一家的,牌号是多少,
一般就那几种 金鹭 株钻 春宝 肯纳 住友 。。。等等 加我 不懂的可以问我 2580775819

网友:
我做过检测,硬质合金洛氏硬度基本在HRA90左右,有的高达HRA93,低的也有HRA85,关于硬质合金刀具硬度的单位其标准上明确直接是用HRA表示,在检测方面,针对材料的不同有不同的硬度计打硬度,也就有对应的硬度单位表示,同时也不建议一种材料用别的单位来表示(对换表只是一个参考,不做结果采用),就像硬质合金国标用HRA表示不建议用HRC来表示,我可以肯定的硬质合金的硬度绝对高于HRC65。

网友:
楼主对的  我们说的硬度  是这种刀具能加工的材质的最大硬度  60HRC的刀具  就是这个刀具能加工60度的材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了,不知有哪位朋友有相关测试硬度计没有,如果能用实物去做硬度数据检测那就最能证明 ...

我查了  要图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  要图片不?

谢谢!不知能不能上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做刀具的,在北方 那边 不存在 55°  60°一说,在南方这边才会用这个作为区分,常见的 45  50 55 58 ...

不不不  我去试刀  直接就是硬度   什么材质  看是否有粘性   就可以基本选出刀具材质

网友(点评):
我们去试刀 只问被加工材料 ,还有就是有没有淬火,淬火到多少度!铣槽还是侧铣,然后提供相应的刀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能不能上传啊

你要什么   硬度表吗  还是什么  说的硬度  不是刀具硬度  而是直接加工材质的硬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能不能上传啊

此图

此图
这个度  看  它加工的材质就有大于55度的  这个我们问的就是加工材质的硬度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不知图片是如何上传的呢?请指教!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不管解答是对是错,各位前辈都是有心人!今天本人拿了一支标注为50度铣刀做了硬度检测,刀柄实测为HRC78度,综各位专业的解答,据此可以证明,铣刀所标注HRC硬度是为此铣刀可铣销工件硬度值上限。可惜好像不能在这页面上传图片,不然可让大家眼见为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什么   硬度表吗  还是什么  说的硬度  不是刀具硬度  而是直接加工材质的硬度

谢谢!我本人并不需要,只不过是想,如果前辈能够上传相关资料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正确理解关于刀具硬度标识的含义所在!

楼主:
刀具为HRC50度标识实测检测数据l图,因涂层部分不好测,只测了刀柄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度  看  它加工的材质就有大于55度的  这个我们问的就是加工材质的硬度

回复里面有图片插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里面有图片插入啊

感谢!已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不不  我去试刀  直接就是硬度   什么材质  看是否有粘性   就可以基本选出刀具材质

差不多嘛  我们在深圳  你呢

网友:
是指刀具能加工的最大硬度,钨钢刀具本身硬度确实是在HRC90左右,可表面的涂层硬度及耐高温性能只能达到65度左右。如有采购需求,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