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三相电供电系统中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代数和?

楼主(2016-12-23):
某三相电供电系统中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代数和么?还想请高人解答下,三相都带负载的情况下,从电流出负载到接地点整个过程大小如何?

网友:
我理解三相负载不管的星接法或3角接法,电流都不会和零线有关系,单相用电器零线才有电流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等于代数和,因为它是有相位角的,第二个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