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在作simulation时,运行后弹出数据不可用

楼主(2016-12-23):
请教:SW在作simulation时,运行后弹出数据不可用
请问该怎么解决?数据都显示不了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或差错导致的?

网友A:
那意思你加载的边界条件,无法应用到这个模型上。

网友B:
在你目前网格划分的基础上加大一点试试!

网友C:
模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你加载的边界条件,无法应用到这个模型上。

边界加载是按教程上加的,数值也一样请大侠描述细致点,谢谢
现在不能出数据,也无法做对比和结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目前网格划分的基础上加大一点试试!

如下,已将网格改为最粗糙状态,依然不行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发上来,看看

不好意思,模型传不了,公司电脑都有密钥匙,传了也打不开就是一个L型实体,截图把所有都展开,希望能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已将网格改为最粗糙状态,依然不行
请教!

确认一下载荷的方向和选取的平面是否正确!

网友D:
应该是载荷的加载面选的不对,可以选择右侧上平面或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载荷的方向和选取的平面是否正确!

案例给出的条件如下
我自己加载的面也是端面,给个弯矩
烦请帮忙看看是加载的时候出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载荷的加载面选的不对,可以选择右侧上平面或棱线。

案例给出的条件如下图按案例要求应该就是给侧端面施加

我也按大侠所说的给棱边和上平面施加了,可是还是这个结果,数据不可用

初步感觉应该不是加载的问题,但是什么导致的还不清楚

楼主:
附上最后教程上的操作,同样是加载的侧端面

难道我的DB软件出问题了?
我之前做的分析也行啊,请高手出来帮忙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案例给出的条件如下
我自己加载的面也是端面,给个弯矩
烦请帮忙看看是加载的时候出的问题吗?

把教程中的加载条件和加载方式发给我,我运行一遍看一下结果。

网友(点评):
http://video.zhizaoyun.com/html/201609/7_1_22417.html 辛苦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教程中的加载条件和加载方式发给我,我运行一遍看一下结果。

图示是我随意画了一个零件加载载荷的示意图。载荷是“力”——选择“端面”——“选定的方向”——选择“边线”(选择的边线与力的方向平行)——确认即可!如果还是不行,自己随意画一个零件,加载各种条件试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是我随意画了一个零件加载载荷的示意图。载荷是“力”——选择“端面”——“选定的方向”——选择“ ...

按大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自己又随便画了一个零件,随便试运行了一下,还是报这个错误,我觉得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了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不行就卸载重新装吧?不会是因为D版的原因吧

最后,感谢  自定义的旋律  大侠,如此耐心的指导,社区有你更精彩!

楼主:
按度娘的办法也试了
一、不是在分析后再打开的,而是直接分析就报错,因此一回答不适应
二、是D版,也为白金版,也勾选了
只能选择重装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大侠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我自己又随便画了一个零件,随便试运行了一下,还是报这个错误,我觉 ...

我用的是盗版的SW,目前一切功能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盗版的SW,目前一切功能使用正常!

我的之前的也行,上边附了一张之前做的,现在不行了,不知道诡异的不行了

网友(2017-11-01):
帖子不要沉啊,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啦,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之前的也行,上边附了一张之前做的,现在不行了,不知道诡异的不行了

求教大神,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盗版的SW,目前一切功能使用正常!

我的也是盗版的,是不是公司把软件加密的原因?求教

网友(2018-07-2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加密软件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