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圆筒形宽凸缘件零件怎么计算毛坯尺寸和拉深系数?

楼主(2016-12-23):
       零件形状如图,之前在书上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类似形状的相关计算,书上全都是关于圆筒件零件的计算。然后一份模板上面是用圆角部分求拉深系数,再分别以零件的横向与纵向剖面尺寸当做圆筒件尺寸分别计算得出长宽,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各位大神能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faAcxynNPrNMld87bbPaKOyk3ZL27HpEf9N77bj0JfS6xbgYovJIcv_UFx1V7RZXOtNWT13kuu3vBt_BkXNEa3N-UfKmGJYOwT7eg6K1RS

有凸缘拉深计算,看一下,是否有启发。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公式,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5faAcxynNPrNMld87bbPaKOyk3ZL27HpEf9N77bj0JfS6xbgYovJIcv_UFx1V7RZXOtN ...

谢谢啊,不过这个是圆筒凸缘盒件的计算,它计算出来的坯料形状是一个圆形。而我们要算的那个是一个非圆筒形状的零件,它的坯料按照形状相似的原则,最后坯料的形状应该是和零件的俯视图差不多。我之前看到一个计算方法是把这个零件的前视剖视图和左视剖视图得到的形状分别当做圆筒件然后按照您给的方法计算得到长宽,再按照形状相似原则处理得到坯料形状面积。但我不知道对不对,书上也没有看到过,网上也没查到,怕最后做出来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公式,是否对你有帮助

谢谢啊,不过这个算的是圆筒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