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黑处理后表面干燥的问题

楼主(2016-12-23):
请教:Q235A表面发黑处理后可以保持表面干燥吗,如何实现干燥?或者发黑工艺最后一步不上油可以吗?

网友:
发黑有防锈的作用,把表面的油清洗干净就可以吧

网友:
Q235A表面发黑处理不上油不锈几乎不太可能,除非上蜡之类

网友:
可以采用达克罗工艺。

网友A:
发黑处理如果不上油,那么表面黑度相对较差,而且没有耐蚀性能,耐磨性也不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么不上油也可以的,没有规定一定要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处理如果不上油,那么表面黑度相对较差,而且没有耐蚀性能,耐磨性也不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那么不上 ...

ok, 感谢

网友(2017-11-17):
不上油也可以的,没有规定一定要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