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出现致命错误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23):
当打开别的CAD图纸时,出现“致命错误”,如图片所示,这样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个AutoCAD版本或者用CAXA打开.dwg格式文件试试!祝你好运!

楼主:
最初图纸是高版本的,我打开另存为低版本的后,在用低版本的CAD打开图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多启动几次会自动消除的.

网友(点评):
我打开的顺序是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启动几次会自动消除的.

我打开的顺序是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的顺序是下图所示

最后一步,CAD会自动关闭。

网友:
用电子图版打开试一下。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经过一系列的操作,终于成功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不足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排除,我的电脑是i7最新款电脑,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最后咋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咋搞好的?

不停的另存为,最后用电子图版打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