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钢,看看如何加工,多少价格能做?(详见图纸)

楼主(2016-12-23):
耐磨钢,HRC55。上下两面不用加工,只需要做侧面和总长,看看用什么刀具和机床,加工一个需要多久。3 d; v( w; T) S$ }0 X

网友:
如果有大型的线切割能装上板材的话,最好不过了,上加工中心使用CBN刀具有点费劲

网友:
这个硬度一般都是磨削加工,用刀具不好干。

网友:
刨边机试试,但刨刀得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