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等分钻孔

楼主(2016-12-23):
         忙,百忙之中搞了个分度盘。不过总算没有百忙,效果很好,对于钻圆周钻孔,可能快过数控钻。

网友:
比钻模如何?

网友(点评):
比钻模快吧

网友:
实用,挺好!
这个带缺口的转盘,是用线切割割的吗?
转盘和座子,使用什么形式的轴承?
谢谢!

网友:
厉害,想法新颖

网友A:
设计的不错,缺口定位部分再有个防护就更好了,一旦铁销卡在里面影响定位,用透明的塑料板,既可以看到定位位置,也能够防止铁销掉入

网友:
这一般只能是孔位置度要求不高的用用。

网友:
孔定位精度不高用的可以了,我也建议做个罩板之类的挡在定位盘上,防止铁屑掉进去,影响精度

网友:
好呀,工匠呀

网友:
不见得比程序快吧

网友:
给8楼点赞

网友B:
 你是个很爱动脑筋的机加工人,夹具设计的不错,稍加改进效率会更高。我以前发过一篇类似的帖子,还有其它几种高效率机加工夹具,翻开看看可能对你今后工作有益。

自制法兰盘钻孔分度夹具
六角车的帖子目录

网友:
设计不错,但是如果产品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卧式多孔钻床,一次装夹4-6个工件,钻孔一次进刀,精度高,提供工作效率!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个很爱动脑筋的机加工人,夹具设计的不错,稍加改进效率会更高。我以前发过一篇类似的帖子,还有其它 ...

谢谢前辈
    不知能不能画张全图,做这个没有图纸,边做边像,有点麻烦。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网友:
我们用的不是齿轮齿条的,用的是孔轴配合,弹簧顶定位的棘爪

网友:
各位大侠可见过这个玩意?同样是快速等分夹具,可分45度和30度

网友:
如何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不错,缺口定位部分再有个防护就更好了,一旦铁销卡在里面影响定位,用透明的塑料板,既可以看到定位 ...

有道理

网友(2017-03-25):
我们也用的分度盘

网友:
主意新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不错

太精彩了!!

网友(2017-08-11):
学习用处很大, 谢谢。继续围观

网友:
楼主,我上次加过一个在台钻上改装的4分钻孔机器,那个才牛逼,我都不得不佩服那家伙。

网友(2017-10-11):
设计的真的挺好的

网友:
厉害了!!都是喜欢钻研的机加工大神才能想到!!佩服!

网友(2017-11-29):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结构不错,就是装卸工件太费时了。建议加装自动加紧工具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懂,唉。

网友:
多头钻一次可以出三个四个五个的

网友(2018-01-25):
没看明白

网友(2019-03-06):
要求不高可以。效率高

网友D(2020-11-21):
想知道这个分度盘在钻床上用,要找到中心到加工孔的距离(打孔位置),怎么找的好,感觉有难度

网友(2021-09-11):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个分度盘在钻床上用,要找到中心到加工孔的距离(打孔位置),怎么找的好,感觉有难度

同问多个孔台钻上如何找到各个圆心,想了想还是没想出来

网友:
动手能力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