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泵是多大的,如何匹配电机?

楼主(2016-12-24):
因为没有铭牌,谁知道这泵是多大的?如何匹配电机?谢谢

网友:
你什么参数都不给没人能告诉你,进出口大小,输送什么介质,叶轮大小,还可以估算下电机!

网友:
量一下皮带槽口子宽度,如果B形尺寸配2,2左右,如果A形尺寸配1.5可以了

网友(点评):
无知者无畏

网友(点评):
相互学吧,这个是设计出来投入使用的东东,实践是真缔,还用上高智

网友:
啥意思啊,怎么我根据楼主的提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呢,还有啊,这皮带轮有什么讲究吗,能不能提供点资料学习一下皮带轮啊

网友:
计算泵功率需要知道的是流量和压力,流量=泵排量*泵转速,看图片是个齿轮泵,排量有2个途径,一。接上泵吸油管,手动旋转并记下转动圈数和出油量,排量=出油量/旋转圈数;二。把泵拆了,测量齿轮参数,排量=6.66*齿数*齿厚*齿轮模数^2。

网友(2017-01-28):
这个750w的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