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解释-气缸负载率产生原因

楼主(2016-12-24):
       我看了很多教材的解释啰哩啰唆的,答不到重点,让人很不满意,于是就仗着有点流体力学的底子斗胆献献丑,一言以蔽之:不努力方程原理,压强与流速成反比。
       如还有疑惑大家可以在本贴内交流哈,顺祝各位圣诞快乐

网友:
圣诞节快乐!

网友:
圣诞快乐。
应该是:压强与流速成反相关比较科学。反比总给人以精算那种感觉,如果精算那就有些客观因素要排除。

网友A:
那就是说低速的时候负载率可以提高?
似乎是这样的。
那低速到什么程度能达到负载率百分之百?
气缸能达到的最低速度是多少?为什么不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低速的时候负载率可以提高?
似乎是这样的。
那低速到什么程度能达到负载率百分之百?

保压的时候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只要气缸在动就会有摩擦和管路损失,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最
低速度是由爬行决定的,不能稳定是因为动静摩擦不同造成的。

网友B:
别扯淡了,负载率是这么回事么?为什么正经的算法罗嗦,那是本身就需要考虑那么多,负载率就是为了给不会算气缸速度的人一个简单算法,用于估算的,没什么实际意义,跟伯努力不沾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扯淡了,负载率是这么回事么?为什么正经的算法罗嗦,那是本身就需要考虑那么多,负载率就是为了给不会算 ...

那么请问气缸的理论出力是指减压阀读数还是储气罐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扯淡了,负载率是这么回事么?为什么正经的算法罗嗦,那是本身就需要考虑那么多,负载率就是为了给不会算 ...

你看看我的这个帖子说的对不对
独家解释-气缸负载率产生原因(纠错篇)http://www.cmiw.cn/thread-4782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