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顶锥角和根锥角怎么检测

楼主(2016-12-24):
请教各位大神锥齿轮的顶锥角和根锥角怎么检测准确?若角度差别对捏合的影响?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上三坐标测量;
顶锥角可以手动角度尺测量,要准确多测几次;根锥角估计只能推算了。。

网友:
顶锥角看双齿还是单齿:双齿,可以万能角度尺或投影之类测量一次,单齿,要用万能角度尺或投影之类测量单边,再在近似180度方向测个单边,然后求和计算。
根锥角只能剖切后测。
3次元就不说了

网友:
要用专门的仪器测量,下面帖子的内容看能否可以帮助到您。http://www.doc88.com/p-29424214228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上三坐标测量;
顶锥角可以手动角度尺测量,要准确多测几次;根锥角估计只能推算了。。

关键是到厂里货后的检测,顶锥角都是精确到分和秒的,用手动角度尺测不准吧,我们公司齿轮是外邪的

网友(点评):
应当是由“歪斜”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到厂里货后的检测,顶锥角都是精确到分和秒的,用手动角度尺测不准吧,我们公司齿轮是外邪的

如此就上齿轮检测仪吧,三坐标也会有齿轮测量模块可以用;但是,测量仪一般专注在影响啮合面积、转速、噪音的齿形齿向精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