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控制柜的钣金门框怎么加工

楼主(2016-12-24):
       请教各位做钣金的,这个控制柜的钣金门框是怎么加工的,整料加工还是分成几块焊接在一起的?如果是分块的话,分成几块?怎么分的啊?我现在要拆分这个 出图,但是不知道你们做钣金的加工工艺啊?
       请教大家了!

网友:
不是搞钣金的,感觉可以做成两个件,一个L型一个I型。沿对角切斜边,然后拼焊,打磨整形,刮腻子喷涂。

网友:
一般是分左右两个侧板加顶板,三个件组焊起来。

网友A:
这个机柜中间应该是有一个焊接的主框架吧,然后才是焊接周围几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柜中间应该是有一个焊接的主框架吧,然后才是焊接周围几块板

门框内侧都焊了角钢或者方钢做支撑框架的,用来承力

网友:
肯定要拆啊,一整张折弯都不好折,左右各一件,顶盖一件,组焊打磨喷漆

网友B:
小板折成U形后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折成U形后整合

高度由1750mm,长宽有800mm,700mm,这么大能用整料做吗?

网友(点评):
这么大那不行

网友(点评):
这么长,不能折弯,应该是3楼的方法。

网友:
顶板,左右侧板

网友:
分2块3块都可以,要根据你们厂里的材料的长度和模具决定。分3块肯定不会错,分2块可以少焊接一路。

网友:
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定论的,需要按材料幅面大小,设备加工范围工艺来决定。

网友(2017-12-08):
左右两个对称件,加上顶盖,三个件相互可以不焊接(顶部高度够的话),用拉铆螺母配盖型螺钉装配。

网友:
左右侧板加盖板  3件

网友:
防水等级不高可以三件点焊,顶部平面,两侧加耳朵点焊,也可以拼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