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件的分型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12-24):
由于没有实际加工经验,有大神能画个图描述一下么 非常感谢

网友:
车削件本身不可能有的分型线,只是车削件的坯料才有可能带有分型线。
或者是车削的模具件,那是为分模作的标记

网友:
车削零件为什么要有分型线,你以为是铸件吗

网友:
车削件的分型线没有听说过,只是知道模具的分型线

网友:
以前为了区分不同的供应商做的零件,在产品内孔上增加了一条线。用于区分不同的供应商。

网友:
铸造件有分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