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夹具增加夹持固定设计

楼主(2016-12-24):
       请教各位大神,图示是一个摄像头本体的夹具,现在想增加一个夹持固定的设计,由于上方会用来点胶,不能加盖子,只能在四周设计固定,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这是3D档

网友:
刚好你这个边上有个缺口,可以用夹持气缸,夹在缺口两边。

网友:
四边用螺栓过铜片压紧吧

网友:
要看是否需要自动化设计:
需要自动化的话可以考虑夹臂夹紧气缸;
手动操作的话,尝试下小型的手锁夹具。

网友:
摄像头本身有固定螺孔,为什么不用。

楼主:
摄像头要便于拿出来,夹具很小的,有肘夹的话不好固定,螺孔不能用,不好拆卸

网友:
不知需要的夹紧力大不大,如果不需要很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波珠螺丝或者弹片,利用前面的弹力做夹紧定位。但是这样的话可以会对产品表面有损坏,楼主需要自己试试,或者用柔性定位,比如真空吸

网友:
夹具侠里图纸挺多的,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