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凹陷部分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24):
如图中的凹陷部分应该如何加工,用什么工艺,求大神指点

网友:
加热后,用上下模压制
加热后,用模具滚压

网友:
如果不是厚管(≤4)直接冷滚压也可以的.

楼主:
管臂厚3mm内部铁棒会车一个R槽

网友:
薄管数量少,用管子割刀把刀轮修钝手压

网友(点评):
楼主够理解就行。

网友:
首先指出你的绘图错误,铁棒在这里不该表示为剖面;制作,2,3楼已经给出了工艺方法,有条件用三辊旋压。

网友:
量大用模具,如果量小,先弯管,然后两边焊接。

楼主:
多谢名位大神指点,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