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二通插装阀

楼主(2016-12-24):
      最近看一下油压机的图纸,有些地方不太明白 这些二通插装阀的画法也都不一样 也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过了   还是不太清楚 向大家请教一下
      各种不同的画法分别表示什么含义,细长的和扁平的阀芯是说不同的面积比吧 不同的面积比又能决定什么  中间涂黑的又是什么意思  应该怎么去简化来看。
      比方说图1    YV4不得电时 AB口不互通  得电后流向压力低的一边   是这样吗?
      这些个阀开启的条件都是液控口泄压吗?

网友:
二通插装阀简称为插装阀,又称插装式锥阀或逻辑阀。

网友:
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插装阀主要由锥阀芯1、阀套2和弹簧3等元件组成,如图9-4(a)所示的结构简图。控制口C控制主油路油口A和B的启闭,通过主阀阀芯的启闭,可对主油路的通断起控制作用。使用不同的先导阀可构成压力控制、方向控制或流量控制,也可组成复合控制。

网友A:
从结构简图可知,它有两个管道连接口A,B和一个控制口C,锥阀上腔连接先导控制阀,与控制油路相通。从工作原理上看,它相当于液控单向阀,当控制油口C与油箱相接时,锥阀打开,A,B两油口相通,故利用先导控制阀使C口卸压或加压,就可实现锥阀的启闭。

    锥阀与小流量电磁阀组合可构成方向阀,如图9-4(h)所示为锥阀式方向阀。锥阀与各种先导压力阀组合起来可构成各种压力控制阀,如图9-4(c)所示为锥阀式压力阀。若B口为回油口,该阀起溢流阀作用。若B口是接通系统的一条支路,该阀就起顺序阀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个锥阀相应地配上电磁阀和先导压力阀或采取调速措施,就可以在系统中起到换向阀、压力阀或节流阀的作用。

网友B:
除了国标的规定,
其他标注方法及用法都需查阅相关资料的使用标准及说明。
JBT 5922-1991 液压二通插装阀 图形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结构简图可知,它有两个管道连接口A,B和一个控制口C,锥阀上腔连接先导控制阀,与控制油路相通。从工作 ...

谢谢    这个阀配上不同的盖板能实现不同的功能  阀芯也有很多种  符号都有差异  我找力士乐的样本看看

网友(点评):
不客气,看看样本,上面资料还是比较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国标的规定,
其他标注方法及用法都需查阅相关资料的使用标准及说明。
JBT 5922-1991 液压二通插装阀 ...

谢谢   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