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6-12-24):
最近在使用SolidWorks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的装配体文件 我复制一下 在复制的文件中修改 但是名字没有改 会把原来的专配体文件的关系什么的破坏掉么 或者是 我装配了过后 吧零部件换了文件夹 装配关系就会错误???

网友A:
你如果打包后在新的文件夹下修改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文件夹里的图,内存会替换掉同名文件!做配置也是很好的办法,但是子装配体也要做配置,一层层的。做好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打包后在新的文件夹下修改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同时打开两个文件夹里的图,内存会替换掉同名文件!做 ...

那就是我复制之后的可能修改我源文件夹里面的图么

网友:
你如果全部复制,在新的文件夹下修改是不会影响原图的!如果你只复制了装配体添加删除某个零件也没关系不影响原图,前提是删除的零件不是子装配体里的零件!

网友:
我有时候,即使改了名,也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在文件夹复制后,从复制的装配体中打开零件并修改,这样貌似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