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顶尖跳动0.24,加工的轴颈跳动0.1,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4):
如题,一数控车,顶尖跳动0.24,加工出的轴颈的跳动0.1,什么原因?

网友A:
1.前后顶尖不在一个轴心线上相互抵消了部分误差吧,2.你测量的是前还是后?前顶尖一定是你自车自车出来的,不会有误差,而后顶尖你是无法测量的,怎么得出跳动0.24?

网友(点评):
后顶尖,一旋转就打出来了,

网友:
看你顶尖力轴径的远近了,越近跳动越接近0.24,越远越小呗

网友:
行程中心地段的跳动近似于(主轴跳+顶针跳)/2,实测小了说明主轴端没问题。

网友(点评):
轴颈离尾顶尖很近

网友(点评):
这是静态活络顶尖状况,实际工作状态还有转速引起的运动状态下的刚度、径向切削力往一个方向顶从而消除了偏差。(死顶尖影响更小

网友B:
对于车床这都正常,顶尖跳动0.24,加工出的轴颈的跳动0.1。

网友(点评):
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测量与加工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加工同样长度不同粗细的轴,也是不同的状态。

网友(点评):
“测量与加工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哪里不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前后顶尖不在一个轴心线上相互抵消了部分误差吧,2.你测量的是前还是后?前顶尖一定是你自车自车出来的,不 ...

前顶尖一定是你自车自车出来的?
前顶尖是自己做的?

网友:
轴顶紧了再打下后顶尖处跳动,轴是刚性的,可能会修正一些误差

网友:
如果是死顶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车床这都正常,顶尖跳动0.24,加工出的轴颈的跳动0.1。

牛儿都是不上枷担蹦得老高,一上枷担一步赶步老老实实嘛

网友(点评):
有些道理,类似阻尼,

网友:
不要顶尖试试

网友:
自由状态和工作状态

网友:
加工出的轴颈的跳动0.1是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