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机械设计的题目,求解答

楼主(2016-12-24):
       电动机直接带动一级直齿轮减速传动,电机功率22KW、转速1470转/分、传动效率为0.96,齿轮模数m=4mm Z1=18 Z2=82。设支承跨距L=180mm,负载相对于支承对称布置,轴的材料采用45钢调质处理,其对称循环许用应力[σ-1]=65MPa输出端采用平键连接无附加弯矩作用。试设计输出轴的结构。要求轴的结构满足强度(写出轴的强度计算过程)、零件定位夹紧、加工工艺和部件装拆要求,初步选定平键的尺寸形式、滚动轴承的类型型号,设L/D=0.9-2.0,画出轴的示意图。

网友:
毕业设计吗?

楼主:
不是毕业设计 是老师出的作业 没思路

网友(点评):
那就是课程设计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毕业设计 是老师出的作业 没思路

会吗?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你自己想的都写出来,完全没有思路的话,那还是找你老师谈谈吧。

网友:
电机功率+转速+效率→电机输出扭矩,模数和齿数→输出轴所受弯矩和扭矩。剩下的你会了吧!!!

网友:
电机功率-转速-效率

网友:
典型的学生作业啊,利用教材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设计的课程设计不就是这些吗,不行就去查查机械手册,依葫芦画瓢

网友(2023-09-08):
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