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哪些不属于冲压成型的特点?

楼主(2016-12-24):
下列哪些不属于冲压成型的特点?
A.产品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小;
B.生产效率高;
C.冲模结构复杂;
D.操作简单易于实现;

网友:
A,不属于,什么算高精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再高也有个度。
C,不属于,复杂不复杂还得看你干啥活。
B,D,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产品说明书上,专业套话。
如果反过来问这些可能全对————呵呵!

网友:
这个要根据每个产品的特点来说。有的产品适合用冲压来做,效率高容易实现,结构也不负责;有的产品实现起来可能会很复杂,效率也不高。

网友:
要是多选题还可以选出来吧,题出的有点不是很严谨

网友A:
A.产品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产品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小。

是单选题

网友:
一般选A  C

网友:
我也觉得是AC

网友:
冲压冲不了复杂表面吧

网友:
A.产品精度高表面粗糙度低,也不尽然,用冷轧板做出的粗糙度也很低呀.只不过不能与磨相比,应该说拉深变形程度太大的零件才不适合冷冲压.

网友:
这题不能严格来抠,都是相对论。
* U8 ?8 N5 ~9 u9 M/ W这题单选我选C。

网友(2017-02-02):
这题好像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