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加冲洗阀吗?

楼主(2016-12-24):
一简单的闭式液压行走系统,系统工作压力12Mpa,双泵四马达最大流量60L,有必要加冲洗阀和冷却器吗?功率只有10KW左右

网友:
1,主要是看你的系统发热情况,这是关键。
2,假如回路易发热,会导致油温过高!一般为了促进热交换,有时会在系统中假如冲洗阀,当然要降温就要有冷却器了。
所以根据你的原理,使用工况确定系统发热情况是关键。

网友:
看你的马达转速如何了,如果是低速马达,转速较低,就没必要加,
小弟曾经做过一套闭式系统,系统压力大概在16MPA,马达选得是摆线马达,最大转速在500r/min,整套系统选得都是伊顿的产品,
就没有加冲洗阀
问厂家,回复说是压力低,转速低没问题,

网友(2017-03-17):
摆线马达系统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摆线马达容积效率低,在没有达到额定转速的情况下可能补油泵多余的流量全部从马达泄漏掉了。甚至极端些的系统补油压力都建立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