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氮气流量调节阀?

楼主(2016-12-25):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给半自动焊机加装一个吹保护气体的装置,保护气体为氮气。目前的问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流量调节阀,流量阀需要模拟量控制,有没有社友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SMC和CKD 都有相关的流量比例控制阀,楼主可以查查相关手册。
关键是看你的模拟量控制信号怎么取。

网友B:
流量计+电动调节阀调开度

网友C:
气源压力稳定的话加一个氮气流量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和CKD 都有相关的流量比例控制阀,楼主可以查查相关手册。
关键是看你的模拟量控制信号怎么取。

SMC确实有一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计+电动调节阀调开度

恩,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个流量计配一个smc的比例调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源压力稳定的话加一个氮气流量计即可。

我找了几家做流量计的,好像没有可以控制流量的流量计,我在东莞,主要是找的周边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