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毫米的纸板,怎样在横切面倒出30度角

楼主(2016-12-25):
各位朋友谁知道两毫米的纸板,怎样才能在横切面倒出30度的角,而且还是直的,谢谢各位我很着急

网友:
DJJ-60纸板倒角机,
1.加工宽度          30~60mm
2.加工条料厚度   1.5~5mm

楼主:
您好请问您一下,有没有能手动的卡纸切角办法,谢谢

网友(点评):
画线,用锯条。只是效率太慢了。

网友:
纸板,我觉得可以用热铁丝切割。或者上下夹板,切割。但是用锯的话,不会有变形么?纸板硬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