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系统的动力

楼主(2016-12-25):
我自己改造的一个液压堆高车,就是淘宝上面的那种电动1000kg的液压杆,1.6米升高,液压泵使用的是液压动力机,当然也是上面买的,配的是尤奈特48v750w减速电机,我想问问,这个假如是抬升200kg的物体,需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只200Kg,1.5Kw

网友:
0.75KW够了

网友:
能够提升多重,主要和油缸的缸径及系统的压力有关,重物能以多快的速度提升和系统的流量有关(即油泵的排量),而系统流量和压力的乘积决定了系统的功率

网友:
电机和泵配套就行,与负载无直接关系。

楼主:
反正我感觉可以使用,就是不知道可以最低使用多大功率的

楼主:
还有就是降的时候,不是很缓慢的,假如有重物,落下来都是一下下来的,好像不好控制速度,要怎么控制》

网友A(2017-03-23):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降的时候,不是很缓慢的,假如有重物,落下来都是一下下来的,好像不好控制速度,要怎么控制》

整成单作用缸,缸底手动螺栓顶钢珠嘛,就像千斤顶那样使,想多慢就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成单作用缸,缸底手动螺栓顶钢珠嘛,就像千斤顶那样使,想多慢就多慢。

不太懂,我的是上升是液压上升的降是重力降的。买的那种单作用力油缸。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成单作用缸,缸底手动螺栓顶钢珠嘛,就像千斤顶那样使,想多慢就多慢。

我下降也是液压泵控制阀那里控制的,就有点类似于小区拉垃圾的电瓶车那样的液压泵和阀一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降也是液压泵控制阀那里控制的,就有点类似于小区拉垃圾的电瓶车那样的液压泵和阀一体的。

一下一下不对劲啊,这感觉像是有液压锁在下面的感觉

网友:
提升重量与电机的最大扭矩有关,速度对应系统流量,两个数值合起来决定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一下不对劲啊,这感觉像是有液压锁在下面的感觉

不是一下一下的,不能缓慢控制下降,就是假如降落,就很快,落到车厢上就咚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下一下的,不能缓慢控制下降,就是假如降落,就很快,落到车厢上就咚一声

哦,哪就是换向阀下降的,下降缺少阻尼。如果类似千斤顶会有个放油螺丝的,靠那个螺丝把油缸的油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