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示面板是什么工艺,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6-12-25):
表面喷漆吗?
透光的地方如何加工的?

补充内容 (2016-12-26 11:30):
透光如何做到的

网友A:
喷砂后阳极

网友(点评):
对了,铝材一般是这样,塑胶件和不锈钢就是喷砂,钢板喷砂加防护涂层

网友B:
这种开关面板通常是塑料件,本体一般是透光性比较好的塑料,先是外观面整体喷涂油漆,然后表面激光蚀刻出图标,这样面板下的发光管发出的光就能透出来。

网友(点评):
激光蚀刻一般是电路板、工艺品之类有高附加值的地方,控制面板花费这么大也许不太会吧。而面板上面的那些小的控制件到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砂后阳极

你只说了一半,为什么会透光呢?

网友(点评):
透光不知道了,静听下面分解了

网友:
粘贴遮挡后喷塑?

网友:
透光应该用的是PMMA的材料....

楼主:
自己顶
透光如何做到的。

网友:
透光按键,是指经过按键底部光线的照射,可以从按键表面透过光线的按键,透光按键可以通过镭雕工艺来制作,同时透明的亚克力按键和塑胶按键也可以制成透光按键。

透光按键的材质:
透光按键一般以硅胶材质为主,经过喷油-镭雕即可形成透光特性。塑胶和亚克力材质也可以这样处理,只是目前相对来说较少!

网友:
如楼上所讲,透明按键和本体应该是不同的两种材质,本体铝质的话一般砂光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面板通常是塑料件,本体一般是透光性比较好的塑料,先是外观面整体喷涂油漆,然后表面激光蚀刻出图 ...

不骗你  我以前在做汽车饰件的公司呆过  给主机厂做开关及面板 事实如此  激光蚀刻只是去掉上面的一层漆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