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上标识A,B代表什么呢?谢谢

楼主(2016-12-25):
螺杆上标识A,B代表什么呢?谢谢

网友:
请问你提的螺杆是注射机上的吗

楼主:
普通螺纹连接上用的

网友:
执行同上个标准号中的A型,这种情况螺母也有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应该是公差等级,根据螺栓各公差等级来划分的,A级是精密级,B级是普通级,C级是较松级。

楼主:
麻烦师傅告诉下此书的书名称及出版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师傅告诉下此书的书名称及出版社,谢谢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第三版)》,中国标准出版社

网友(2023-07-26):
论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