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间布局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12-26):
       我们单位有一个车间,是要采用成组单元布局,并利用机械手进行上下料,几乎不用人,因为这套产品本身材质对人体有毒性,时间长了必然会积累中毒的,况且这种材料延展性很强,要轻拿轻放,也会拖慢上下料的时间,所以才有机械手上下料 ,这套产品一直以来总是交货周期特别的慢,所以明年我们厂长以及相关工程师采用这样的改造模式:机械手—机床或其他设备 形成一个单元,若干台机器加机械手,这套产品有10个装配件,也就是布置成10个单元。是小批量多品种产品,至少有6组型号,平时还要做备件。公司预备拿出1000万,不仅是做这个,还要用到买设备,企业要改制,也要搬家了,设备升级,车间布局改造。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布置成成组单元,真的就没有物料搬运吗,或者是物料交叉的情况吗?假如某一个单元出现设备故障,临时性调用其他组单元,不可以吗?
       另外引出个学术问题,就是能否利用Petri网建模,写一篇这样的论文,以后聘职称用,谢谢各位知道!

网友A:
现在车间布局还得增加消防之类啊

网友:
真正实现无人车间是可以的

网友:
还没有策划就想着拿奖评职称,考虑的很全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车间布局还得增加消防之类啊

现在这种布局模式可否?

网友B:
可以的,只要加工的零件变化不是很大,工艺差不多的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之前做过这样的方案,两台机床组成一个生产单元,机床之间有传送带连接,工人只管往传送带上放零件毛柸就行,加工后的成品直接进入下道工序或掉到料框中

网友:
所谓成组技术布局,也称单元式布局,是指将不同的机器组成加工中心(工作单元)来对形状和工艺相似的零件进行加工。成组技术布局和工艺导向布局的相似点是加工中心用来完成特定的工艺过程,加工中心生产的产品种类有限。

网友C:
根据产品的特性和将来的发展方向,将设备单元做成单元模块,柔性化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产品的特性和将来的发展方向,将设备单元做成单元模块,柔性化生产

做成单元模块,真的就没有一点在零件组之间进行搬运物料了吗?

网友:
这个与生产工艺有关,我们专门做机械手机器人自动化,自动化生产线,楼主哪里?我们可以根据贵公司生产工艺,做自动化生产线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车间布局还得增加消防之类啊

哪里不行了

网友(点评):
所述的只是设备布局,车间布局还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要加工的零件变化不是很大,工艺差不多的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之前做过这样的方案,两台机床组成 ...

我想是这样的,布置三行,第一行是1个组件类型,依次类推
然后在每一行 形成若干个零件组 比如 齿轮 轴 板 这几个零件组 就分别代表不同的型号,这一行都做完了,就是这套产品形成的其中一个小组件
构想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非得2台机床,也可能用三台机床呢,机械手上下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是这样的,布置三行,第一行是1个组件类型,依次类推
然后在每一行 形成若干个零件组 比如 齿轮 轴  ...

要是按照零件来加工的话(车削机床),很多零件是分两道工序来加工的,一道工序一台机床,两台机床完成一个零件的加工步骤,要是按照你那种形成若干个零件组,然后零件组的零件在汇总到一起组装成一个部件的话,有点难度,设想是很好的,但是工作时如果其中的一个工序出现不良或者按照之前你说的更换型号的话,那么后续的工作就没法进行了,建议还是每种零件加工分成一个单元,零件组装单独一个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按照零件来加工的话(车削机床),很多零件是分两道工序来加工的,一道工序一台机床,两台机床完成一 ...

我是说零件件加工一个单元 不包括装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零件件加工一个单元 不包括装配

也可以吧,想法是好的,做做看,之后有时间回社区上分享一下布局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吧,想法是好的,做做看,之后有时间回社区上分享一下布局的经验

我们得先做个仿真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单元模块,真的就没有一点在零件组之间进行搬运物料了吗?

包括搬运模块呀,搬运模块就是对不同的产品和半成品,使用不同的夹具,就可以搬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吧,想法是好的,做做看,之后有时间回社区上分享一下布局的经验

能否申请个专利

网友B:
不知道,还没听说过车间布局还能申请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还没听说过车间布局还能申请专利

以前看见过曲轴生产线布局申请过专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见过曲轴生产线布局申请过专利

学习了,回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布局,试试看申请一个请问他们申请到专利证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回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布局,试试看申请一个请问他们申请到专利证书了吗?

应该能有,是一个曲轴制造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