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求电机的功率选型

楼主(2016-12-26):
小弟,急求各位前辈和大侠帮忙计算下一下传动结构电机需要多大的功率,与惯量?感谢
要求是这样:
送料方式:电机加减速机+齿轮齿条+ 工作台  水平往复移动(移动方式为用滚轮滚动)
整个工作台的模型参考下面的图片:
工作台面重量+工件重量=1000kg
送料:有效行程3米
工作移动速度:3m/min
启动加速度:无要求
定位精度:≤10mm
工作量:每天工作6次(两个送料机构替换工作)

小弟刚接触这一方面,不知道以上这个情况该从哪里入手计算,电机要用多大的功率,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减速机的减速比控制在什么范围合适?希望清楚这块的帮忙计算一下,谢谢各位大侠的举手之劳!

工作台模拟

工作台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公式阿,自己算也可以的...
把你算的过程贴出来,再请坛子高人过目,这样你的收获会更大....

我算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侠指教!
已知工作台重量为1000Kg,移动方式为滚动摩擦,考虑到不同材料之间的滚动摩擦系数以及有变形等状态,这里滚动摩擦系数我取的是0.2;
工作台移动时摩擦力f=G*α=2000N
齿轮齿条传动设计中,齿轮的直径设计考虑到10~15cm,这里取10cm,那么齿轮输出的力矩为:M=f*R/η=125N.m
根据输出力矩,简单计算下电机和减速机的功率。

以上是我的计算思路过程,我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看别人还计算什么转动惯量的,还计算加减速时间的。
要是各位大侠看到了,还请帮助指正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把除了了齿轮之外 所有的总重量代号M,在乘以齿轮的分度圆直径的一半的代号R.MR的平方就是惯量!

网友(点评):
应该是uMR平方!此处的u就是滚动摩擦系数!在乘以角加速度就是启动扭力!根据工况放大系数,再根据转速乘以启动扭力/9554就是功率了!

网友A:
这个有公式阿,自己算也可以的...
把你算的过程贴出来,再请坛子高人过目,这样你的收获会更大....

网友(点评):
我也算不好,惭愧呢.坐等高人解答,一起学习...

网友:
1.  电机功率计算公式可以参考下式: P= F×v÷60÷η 公式中 P 功率 (kW) ,F 牵引力 (kN),v 速度 (m/min) ,η传动机械的效率,一般0.8左右;2. 在匀速运行时牵引力 F 等于小车在轨道上运动时的摩擦力,F=μG , μ是摩擦系数,与轮子和导轨的状态有关; G = 10000N (1 吨);
3. 启动过程中小车从静止加速到最高速,还需要另一个加速的力, F = ma, m是小车和负载的总质量1000Kg,a 是加速度,要求加速时间越短,a 越大, F 也越大。 所以牵引力还要加上这一部分;
4. 根据牵引力,初定齿轮模数和直径,再反验算齿轮。最后确定直径和模数;
5. 根据齿轮直径和小车速度确定减速机速比。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计算的话 P= F×v÷60÷η =10KN×3÷60÷0.8=0.625KW 其实这个只是正常运转时的功率!或者说起吊机上的!

网友:
如果启动不是很快 可以不算启动惯量!直接就开始 1000kg×r×u就是扭力!再就是求出转速根据 功率P=nT/9554 在放大3倍就是你要的功率了!

网友(点评):
大神,公式里面的u是什么?工作台的线速度么?

网友(点评):
U是摩擦系数!你的是滚轮 那就滚动摩擦!

网友:
还需要加上从静止到匀速,产生加速度的的牵引力。

网友(2018-10-15):
你这个滚动摩擦系数没有0.2那么大,滚动摩擦系数大约是滑动摩擦系数的1/40,

网友:
你这个速度可以不用算惯量,只要算出起动扭矩,再配上减速比,就得出最终电机功率了

网友(2019-04-19):
电机扭矩的计算涉及到2部分:
1.克服驱动机构的摩擦转矩TL
2.克服负载和电机转子惯量的启动转矩TS
电机扭矩T=(TL+TS)*S    S:安全系数

网友(2019-07-02):
加速度怎么选呀

网友:
计算过程中需要考虑加减速及惯量计算

网友(2020-08-17):
谁有非标设计方面的资料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