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车轮的马达液压系统采用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

楼主(2016-12-26):
各位前辈:
  大家好!在液压系统的设计中,遇到一点难题,才疏学浅,搞不懂,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设备是一款工程车辆,驱动形式采用液压马达四轮驱动,转向采用四个液压油缸驱动;

  遇到的难题:
    1.驱动车轮的马达液压系统采用闭环控制系统还是开环控制系统;
    2.驱动车轮的液压马达采用柱塞式马达还是叶片式马达;
    3.转向油缸的液压系统采用闭环控制系统还是开环控制系统;
    4.在上述两个液压系统的设计中,还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初入机械行业,对液压系统不懂,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拜托了!

网友:
“工程车辆”,还是开环控制。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工况,不敢妄下定论    现在一般移动机械上用的比较多的是,闭式系统开环控制,驱动马达用双速柱塞马达,转向分前轮转向,四轮转向和后轮转向,且都是用专用转向阀控制

网友B:
1,工程车辆采用闭环系统,无论从控制还是结构上都是优点多多。
2,优选柱塞式马达(有经向和轴向),叶片式无论转速,压力,工作环境要求都不太适合。
3,转向油缸不存在开闭环控制,我认为这是你的难点,应为你可能需要完成几个轮子的协调控制。
4,像楼上说的,建议楼主多看一些现有典型工程机械的液压控制系统,工程机械上很多动作结构其实都已经模块化成型了,楼主不必绞尽脑汁去自己设计的,比如说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工况,不敢妄下定论    现在一般移动机械上用的比较多的是,闭式系统开环控制,驱动马达用 ...

劳烦大侠,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工程车辆采用闭环系统,无论从控制还是结构上都是优点多多。
2,优选柱塞式马达(有经向和轴向),叶片 ...

劳烦大侠,辛苦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闭式系统和闭环控制搞混了,前者是液压概念,后者是控制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闭式系统和闭环控制搞混了,前者是液压概念,后者是控制概念。

我不太懂,应该是“液压系统技术”这位大侠说的闭式系统,开环控制!

网友:
楼主什么车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