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滑轨的滑块与板相连需要挖槽或打销钉来定位吗

楼主(2016-12-26):
线性滑轨的滑块与板相连需要挖槽或打销钉来定位吗

网友:
1,双线轨一般会有主副导轨之分,
2,主导轨一般要开槽定位,斜压块压紧,副导轨螺钉拧紧就可以了。
3,不过看你这个结构较小,可放宽条件。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是滑块不是轨道

网友:
当然要了,否则就失去线性滑轨的意义了,至于选那一种,从方便装配的角度看,还是铣槽好.

楼主:
如果挖槽定位:
感觉下面挖了两个1mm的槽后,把下面的面破破掉了,对加工上面的面不利
还有就是加工这个零件需要上下两个面都要加工,需要两次装夹
如果不挖槽,一条导轨上有两个滑块,就有8个螺纹孔,直线度的偏差应该也不大吧
以上是我的两点考虑,望上面两位大侠继续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挖槽定位:
感觉下面挖了两个1mm的槽后,把下面的面破破掉了,对加工上面的面不利
还有就是加工这 ...

挖1MM没用

网友:
打销孔和挖槽均行,个人感觉槽的安装更方便点

网友:
只要把螺栓拧紧,我认为可以不需要。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是需要的。

网友(点评):
这个定位不错,跟CVT无极调速一样

网友(点评):
这种受力好一些。

网友:
销定位吧,加工简单。

网友:
有直种方案
高求不是特别的地方可以用销子孔螺钉。
有要求的地方肯定要另外配作定位销钉,标准的滑块上面都留有配作定位销子的预孔。

网友:
看你使用设备的精度要求了,精度不高的话有螺丝定位即可,要求高还是挖槽会好点

网友:
可参照选型手册上推荐的安装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是需要的。

之前用CAD做过一段时间设计,看着这个好亲切

网友(点评):
呵呵,回味无穷。

网友B:
我们有个夹钳使用滑块,滑块受到较大扭矩,结果固定滑块的螺丝全断了。第一版是没有槽的,失败。第二版是单边槽,失败。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在无槽边加螺丝顶死滑块,这样用了半年没问题。固定滑块的螺丝是6mm的12.9级的螺丝。

网友(2017-03-27):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个夹钳使用滑块,滑块受到较大扭矩,结果固定滑块的螺丝全断了。第一版是没有槽的,失败。第二版是单 ...

能给张图解释下么?

网友C(2019-07-08):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个夹钳使用滑块,滑块受到较大扭矩,结果固定滑块的螺丝全断了。第一版是没有槽的,失败。第二版是单 ...

意思是滑块是要固定不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滑块是要固定不动的吗

我说的那个情况是图里的示意,悬臂受力,不合理的.只靠螺丝受力,时间长了,螺丝断了

网友:
最好铣个面,平面度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