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增加现有零件局部壁厚

楼主(2016-12-26):
       领导要求利用原有的零件进行改动设计新产品,可是原有产品面板有局部30X150mm区域壁厚只有3,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此部分壁厚到5吗,此零件材质是铝合金的,可以用焊接吗,求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可以用接触焊(电阻焊)的方法吧,焊点多布一点将2mm的板通过点焊合为一体.

网友:
胶一块上去   我猜的

网友(点评):
您遇到过这种胶接的案例?我这个产品需要高低温试验,恐怕胶接不太合适

网友A:
可以改的,
1.如果压铸件,在模具上只需要在公模上机加工掉2mm就可以了.
2.如果直接在部件改,可以焊补,而不是焊接,然后在机加工, 因为添加壁厚太薄了.

网友:
加一块2mm的多点铆合后再焊吧

网友:
铆合是一种方法的,需不需要焊接可以看你对工件的要求了,最好是焊接,之后再机加工

网友:
钎焊上去一块呢

网友:
铝合金可以用交流TIG焊(氩弧焊,非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或直流、脉冲MIG焊(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
1.如果压铸件,在模具上只需要在公模上机加工掉2mm就可以了.
2.如果直接在部件改,可以焊补,而不 ...

我的零件是机加的,不是压铸件,您说的第二种方法和我想的一样,就是我不专业没表达清楚,谢谢您

网友:
过来学习的,不会啊

网友(2017-02-22):
现在有铝合金焊机  可以直接焊接的

网友(2017-06-14):
电阻焊是一个思路,铆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