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非圆齿轮最后几个齿切得不对

楼主(2016-12-26):
        为什么高阶椭圆齿轮最后几个齿不对了,是不是跟齿数、模数、螺旋角、压力角等什么有关的呀。大家有做过这方面的就给我提个醒吧。感激不敬。我现在还是学生,这是我的毕业设计,如果有知道的大神就提醒一下吧。

网友:
这种椭圆齿轮很少有见到,一般用于流量计,应该还是具备齿轮的特点。

网友:
1,是否满足高阶椭圆齿轮可滚齿加工条件(节曲线非内凹)?
2,联动关系是否严格保证?

网友:
是不是跟齿数、模数、螺旋角、压力角等什么有关?这个看一下设计就可以确定。
也可能这些参数都设计的正确,但加工的时候有误差。

网友:
首先得确定机床的加工精度,如果机床没有问题的话,就要仔细计算自己的计算有没有失误的地方,先排除法试试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在做仿真,用solidworks中宏对非圆齿轮进行二次开发,里面就出现这样 的问题。有没有大神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