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工装尺寸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6-12-26):
       想做个工装,现在有个尺寸配合不知道怎么去确定了,希望大神们能够帮助
       轴的尺寸φ110(+0.035/+0.013)   想做个带孔的模具要求间隙或过度 配合。不知道怎么去怎么确定了,希望大神分析指教!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工况简单,受力不大的话间隙配合吧,反之就用过渡

网友A:
要看功能,如是定位,取+1/3实际尺寸,如是装配加工,就以过度配合.

网友B:
与工况有关,才能确定,间隙配合好装配。

网友C:
仔细翻一下教材,有推荐表。
那是各国工程人员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总结。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6Gl7shDyA0tUscMtNoHl_4p2kn9YpiQMlgKIUMiQWjarqojQxDK-mdSXGoHaZgs8cQCwWfZZCLW0FuXDsvgL8fNKBjf30qpHUvoFSZbwkC
这些基础的经验的东西,问百度都可以

网友D:
看你对工装的精度要求啦,可以根据手册来查的,有前人的经验为什么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对工装的精度要求啦,可以根据手册来查的,有前人的经验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我没师傅,来了就自己做,希望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翻一下教材,有推荐表。
那是各国工程人员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总结。

可以言传身教一下怎么去确定,那个配合孔的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工况有关,才能确定,间隙配合好装配。

仅仅是个定位的孔,我设计的时候想间隙配合,但是公差不知道怎么选取。请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功能,如是定位,取+1/3实际尺寸,如是装配加工,就以过度配合.

定位,师傅可以分析下怎么去选择这公差吗?因为间隙配没有与这m6配合的,先谢谢师傅!

网友E:
模具要求精度高用过渡配合,精度不高用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具要求精度高用过渡配合,精度不高用间隙配合。

师傅,我确定是间隙配合,我想请教下孔的公差怎么确定,希望师傅能够分析指教!先谢谢师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师傅,我确定是间隙配合,我想请教下孔的公差怎么确定,希望师傅能够分析指教!先谢谢师傅

您的难点在于间隙配合只有基轴制和基孔制,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择。如果比照间隙配合110H8/f7,最小间隙0.036,最大间隙0.125。您的轴的公差是Φ110(+0.035/+0.013) ,那么孔的公差取Φ110(+0.138/+0.071)。您也可以选择其它间隙配合,比如110H8/g7,按照这种办法确定孔的公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难点在于间隙配合只有基轴制和基孔制,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择。如果比照间隙配合110H8/f7,最小间隙0.03 ...

谢谢师傅,我想问的就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