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换向阀的阀柄的定位方式

楼主(2016-12-26):
小弟听说的多路换向阀的定位方式有钢球定位、弹簧复位、摩擦定位
但是不知道这三种定位方式应该分别应用于什么场合,尤其是摩擦定位这种方式
想问一下除了这三种定位方式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定位方式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些大公司的样本看看,比如力士乐,丹佛斯,派克等

网友:
1,钢球定位,到位后不会自动换位复位,需要手动复位换位,换位可靠。
2,弹簧复位,到位后放开后会自动复位。
3,摩擦定位,可以连续控制。

楼主:
我想选一个液控柱塞泵,那我的控制手柄该选用什么形式,使摩擦定位吗

网友(2017-03-23):
液控柱塞泵,可以选择专用的液控手柄,输出液控模块所需要的控制压力区间。

至于定位方式,看是否需要在任一位置精确控制排量即可。摩擦定位效果最全面。

网友(2017-04-22):
https://wk.baidu.com/view/494325a3284ac850ad024283?pcf=2,网上找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