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形位公差是什么啊,好奇怪?

楼主(2016-12-26):
真没见过这些奇形怪状的家伙

楼主:
同事拿来问我,辣眼睛啊!

网友A:
的确少见,工厂标准?
最上面的跳动,可以理解为各自作为基准跳动量为0.03.
后面那个带把的圆圈更难理解了,那两个波浪线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少见,工厂标准?

不知道啊,同事是干数控车的,去市里参加一个车工考试比赛,弄来的题
好奇怪啊,是不是别的什么国家的标准呢?

网友B:
猜测都是跳动,那个圆圈的应该是以A为基准,上下跳动0.03,反正设计手册上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都是跳动,那个圆圈的应该是以A为基准,上下跳动0.03,反正设计手册上没看过

波浪线那个猜都不好猜,我本来以为是粗糙度,一看已经标了。。。

网友:
的确没有见过,第一个,互相作为基准的端跳动;第二个,理解为垂直度。

网友:
我觉得这些符号本身就是题目的一部分,让你选择哪个符号应该对应哪个形位误差符号

网友:
这竞赛的目的专门考核是否见多识广吗

网友:
小飞机、波浪线、小圆圈一个没见过,这是什么标注法?

网友:
你查一下,可能是韩文吧

网友:
明显是原始文件字体丢失导致

网友:
上边的可以理解为跳动,下边这个就不好理解了,猜测是不是画图软件里没有这种标识,显示的一种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