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阀储气罐使用求教!

楼主(2016-12-26):
        本人在做一个锁螺丝机方案放在产线工作台上,客户说他们产线工作台那边配有若干个吹尘用的气枪,使用吹气时会有气压波动,建议配套储气罐或者是稳压阀。我就纳闷了,若使用气枪会影响到我那边的螺丝机的气压状态?他们气压状态不是独立的吗?

网友:
使用吹气时耗气量突然增大,供气瞬间有点给不上,会做成气压波动,可以加一个小的储气罐,或者把两路气分开走看看,

网友:
你的螺丝机用气是单独气源,还是公用气源,如果不是单独气源肯定会相互间影响,

网友:
用公用气源肯定会有影响。2楼的解释很对。

网友:
如果攻丝机对气压要求高的话,这种情况需要在前端加一个储气罐平衡气压。

网友:
锁螺丝机最好还是用独立气源吧!

网友(2017-03-23):
前面大侠们已经很明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