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普通车床的机电一体化改造,半闭环控制纵向进给系统设计怎么做呀

楼主(2016-12-26):
CA6140普通车床的机电一体化改造,半闭环控制纵向进给系统设计怎么做呀

网友:
其实,直接把溜板箱拆掉,装上电机和滚珠丝杠就好了。

网友:
装上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原先的电机座和丝母座需要重新设计,轴承需要选择精度高一点的。

网友(2017-02-23):
同意大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