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包装机气囊寿命多少次

楼主(2016-12-26):
请教各位大神,真空包装机气囊寿命一般多少次(气囊充气,下压热熔封口),能否用气缸代替

网友:
不好用气缸换吧,会导致封口不均匀甚至不封。
使用次数不详,但很便宜,拆装也方便,坏了换吧。

网友:
寿命还得说有,多少只有天知道。还是选三家供应商怎么吹了后,自己再鉴别一下,再搞个帖子上也好让大家长知识。

网友(2019-06-05):
求购包装机气囊,有的联系我,1373851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