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设计一个四工位机床,如何着手

楼主(2016-12-26):
老师要求设计一个四工位机床,首先需要干什么

网友:
设计加工某个零件的专用机床吗?

网友:
首先是先搞清楚老师的问题!

网友A:
是4工位的简易型数控车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工位的简易型数控车床吧

对,是特别简单的那种

网友:
我也在设计一个3工位的,第一步按目标要求,把动力夹具这部分草图作出来,这样便于进行整体构思。

网友B:
先根据工件,设计工装夹具,然后根据加工部位的尺寸和切削参数,选择动力头或者类似的切削刀具轴及滑台;然后摆好位置,选择6分度的分度盘,确定整机外形。再设计底座、钣金,考虑电气、液压、排屑、切削液防护等问题。
考虑操作者工位是否放方便,看看整机是否容易安装调试,拆卸维护。尽量缩小占地面积。做主要结构件的力学分析,看看强度是否足够。再做详细调整。

网友:
先找类似的机床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工件,设计工装夹具,然后根据加工部位的尺寸和切削参数,选择动力头或者类似的切削刀具轴及滑台;然 ...

今年大二,你说的这个液压什么的我都还没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工件,设计工装夹具,然后根据加工部位的尺寸和切削参数,选择动力头或者类似的切削刀具轴及滑台;然 ...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