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中保证平行度、垂直度的方法探讨

楼主(2016-12-26):
类似如图,设备装配中往往零件和零件组配时会有平行度和垂直度要求,有时候在加工面精度达到要求时装配的时候却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达到组配的要求,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结构可以让装配时调整的时间减短?比如用两个紧配的定位销会更好的保证A与C的垂直度要求还是会给因为限制的死而给装配调整带来更大困难。各行业的大侠可否来谈谈各自行业保证形位公差的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A:
我们一般都会根据图纸及零配件安装的精度要求制作一些工装,治具什么的,比如在工装上加个百分表,根据表读数变化做相应调整

网友(点评):
会不会比较慢?

网友:
装配也需要工装和检测手段配套!

网友(点评):
是需要工装和检测调整,但如果是小批量的去做工装有点不合适,如果用锲铁什么的来调又比较花时间,所以问问有没有省时间点方法?

网友(点评):
工厂靠铁块平板这类必需品应该有吧,用上就是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在设计时考虑到装配精度的问题,从而在设计中加入一些方便定位的槽或者销孔之类的,在加工精度满足的情况下,也能方便调整

网友(点评):
我现在都是加定位销或者定位槽,但销孔配合一直用的间隙配合,不知道紧配或过渡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机件加工精度要求与装配后精度要求,及装配方法要合适。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保证加工精度,然后慢慢配

网友B:
控制关键尺寸,放大次要尺寸,配合链越少 装配越容易

网友(点评):
嗯,如果两个零件配合的垂直度,除了销孔和定位槽外,大侠觉得还有什么招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会根据图纸及零配件安装的精度要求制作一些工装,治具什么的,比如在工装上加个百分表,根据表读 ...

还可以吧,专用治具制作有点麻烦,也费点钱,但是如果零件量大的话,平均算一下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点评):
量大的一般会做些治具,省时间,平均成本也低,就是一个两个的还时间比较急的不好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控制关键尺寸,放大次要尺寸,配合链越少 装配越容易

为什么非要那么严格的垂直度要求呢,连接做柔性配合,位置自适应,这个需要在设计的初衷中改

网友(点评):
碰到客户垂直度要求正负0.01,又不想去给加工件做研磨工序,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那么严格的垂直度要求呢,连接做柔性配合,位置自适应,这个需要在设计的初衷中改

发下图纸 看看  才知道这个±0.01 如何调, 多大的尺寸配合

网友(2018-11-20):
我也遇到需要高垂直度的情况了   想问下大神是否已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2020-04-08):
可用小千金顶进行调整,用百分表进行监测

网友:
做对应的工装是最快的,不然只能用激光仪,大理石平台一点点的来打水平和垂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