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放卷电机转矩选择

楼主(2016-12-26):
如图,圆盘10KG,直径400;通过轴承座与电机轴连接,请问电机需要多大的额定转矩才能正常转动圆盘。谢谢

网友A:
与转速有关系,可以这样计算,从零加速到需要的转速,动能除以时间得到功率,再乘以两到三倍的安全系数

网友:
放卷后干嘛?

网友B:
条件不全,从图看几十到百瓦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转速有关系,可以这样计算,从零加速到需要的转速,动能除以时间得到功率,再乘以两到三倍的安全系数

不要考虑电机,就假设用手拧,多大的扭矩能转动啊?纯力学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不全,从图看几十到百瓦的电机。

不要考虑电机,就假设用手拧,多大的扭矩能转动啊?纯力学分析

网友:
估计得30N.M左右

楼主:
如何算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考虑电机,就假设用手拧,多大的扭矩能转动啊?纯力学分析

不考虑摩擦,需要的力矩接近零

网友:
扭矩是否足够就ok

网友(2017-12-06):
解决了吗

网友:
计算计算